关于HC32F460定时器捕获问题请教

楼主(2024-07-17):
关于用HC32F460,timerA定时器进行PWM捕获, 同一块板子上自己输出自己捕获结果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通过一块板子输出,另一块板子捕获,得到的结果就相差甚远,但是看输出的PWM占空比波形,又好像没有问题,而且其中某一块板子复位,得到的值趋向于一定的随机性,但是获取得到的值之后,又是一个稳定值。

网友A:
如果你是进中断的话,那你要考虑从响应中断到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再到获取捕获的COUNTER值,这段时间是需要消耗几十个时钟周期的。如果你的PWM周期小于这个消耗的时钟周期,那就是趋向于固定值(就是消耗的几十个时钟周期)。

楼主(点评):
感谢回复,一个波形周期是10HZ, 但是现象来看有两个,一个是捕获到的值与实际的输出相差有点远,还一个就是每次复位获取到的CompareValue又有不一样,在这个期间信号都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不论是从外部引脚上量输入波形,还是直接MCU上管脚波形都是一致的。

网友B:
定时器时机相同么,传输中有器件缓冲延时?

网友C:
使用HC32F460的TimerA定时器进行PWM捕获时,如果在同一块板子上进行自输出自捕获测试时结果正常,但在两块板子之间进行输出和捕获时结果相差甚远,这可能是由信号完整性引起的

网友D:
在两块板子之间传输PWM信号时,信号可能受到干扰,导致捕获到的PWM波形与实际输出的波形不一致。检查连接线是否足够短,是否使用了屏蔽线,以及是否有其他信号源干扰

网友E:
两块板子的系统时钟可能没有同步,导致捕获定时器的计数基准与输出定时器的计数基准不一致。确保两块板子的系统时钟同步,或者在捕获时进行适当的时钟校准

网友F:
不同的板子可能存在硬件差异,如晶振频率的微小偏差,这可能导致捕获结果的差异。检查两块板子的硬件配置是否完全一致,特别是时钟源和定时器的配置。

网友G:
捕获和输出定时器的配置可能在两块板子上不完全一致,导致捕获结果不准确。仔细检查并确保两块板子的定时器配置完全相同,包括预分频器、计数模式、捕获模式等

网友H:
在两块板子之间进行通信时,初始化的顺序和时机可能影响捕获结果。确保两块板子在开始捕获和输出之前都已经完成了所有必要的初始化。

网友I(2024-08-16):
软件中可能存在bug,导致在特定条件下捕获结果不准确。仔细检查代码,特别是定时器配置和捕获逻辑部分,确保没有逻辑错误。

网友J:
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板子工作异常,特别是在复位后,电源的波动可能影响捕获结果。确保两块板子的电源稳定,并且没有电源噪声

网友K: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PWM信号的实际波形,确保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没有失真

网友L:
确保两块板子的硬件配置和软件配置完全一致。在捕获和输出之前,确保两块板子都已经完成了所有必要的初始化。如果可能,尝试使用更稳定的通信方式,如使用光耦隔离或差分信号传输。检查并优化电源设计,确保电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