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微电子MM32F5330测评】板上SPI FLASH读写数据验证

楼主(2024-07-17):
1、由于之前做GPIO的测试开发环境已经搭建好了,后面的功能测试起来就快多了,看了一下板子上是带有一颗SPI的FLASH芯片W25Q80B,所以就测试一下F5333的SPI功能。这里说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官方的SCH里面写的是25WQ80B。这是一颗非常常用的芯片,容量为8M-bit/1M-byte,经常用来做数据的掉电存储。而SPI总线系统是一种同步串行外接口,允许MCU与各种外围设备以串行方式进行通信,数据交换。外围设备包括FLASH、RAM、A/D转换器、网络控制器、MCU等,越来越多的芯片集成了这种通信协议。

2、先是看了一下MM官方提供的几个DEMO,其中的spi_master_flash_polling.c已经对于芯片的操作已经写得非常全面了,直接调用即可。自己重新编写SPI_FLASH_TEST();通过WCH-Link进行debug,将变量添加到watch中进行查看,可以通过单独调试看到"21ic"从WriteBuffer写入Sector0,然后从Sector0读出到ReadBuffer的过程。其实每次当Sector0被Erase之后,实际值为0xFF,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0x00。
void SPI_FLASH_TEST(void)
{
    uint8_t i = 0;
    uint8_t WriteBuffer[5] = "21ic";
                uint8_t ReadBuffer[5] = {0};

    SPI_Configure();

    SPI_FLASH_SectorErase(0);

    SPI_FLASH_FastRead(0, ReadBuffer, 5);

                SPI_FLASH_PageProgram(0, WriteBuffer, 5);

    SPI_FLASH_FastRead(0, ReadBuffer, 5);

                while(1){};
}

3、SPI是非常常用的通讯接口,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串行时钟线(SCK)、主机输 入/从机输出数据线MISO(DO)、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DI)和低电平有效的从机选择线CS。这样的设计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正是出于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

4、但是后续有空会测试一下 F5333的片上FLASH读写功能,因为这样在有些设计上可以减少一部分外置FLASH的成本。毕竟MM32F5333D7PV片内的128KB FLASH对于一些小的产品开发有一定的富裕。

网友A:
下载器挺漂亮的哈

网友B:
下载器的外壳,自己弄的吧?还是这样安全,不容易发生误操作造成短路的后果。

网友C(2024-10-26):
非常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