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实现PWM波控制LED亮度

楼主(2024-07-17):
使用STM32实现PWM波控制LED亮度

介绍: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宽调制是一种常用的控制方法,通过控制脉冲的宽度来控制电路中的输出电平。在LED控制中,可以使用PWM波来调整LED的亮度。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STM32微控制器实现PWM波控制LED亮度的功能。

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以下硬件和软件: 硬件:STM32开发板,LED灯,杜邦线等。 软件:STM32CubeIDE开发环境。

硬件连接 将LED的阳极连接到STM32开发板上的GPIO引脚,将LED的阴极连接到GND引脚。连接完成后,请确保开发板上的引脚与代码中的引脚定义一致。

创建项目 在STM32CubeIDE中,创建一个新项目,选择适合你的开发板的型号。 在配置时钟和引脚时,请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和GPIO引脚用于控制LED。

配置定时器和PWM 在STM32CubeIDE中,选择"Pinout & Configuration"视图,在该视图中,可以配置定时器和PWM的引脚。

首先,配置定时器:

打开TIM1和TIM4定时器,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和频率。
配置定时器的周期和预分频值。
配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为PWM模式。
然后,配置PWM:

打开通道1,选择合适的引脚号。
配置PWM的占空比。
编写代码 在本例中,我们使用TIM1通道1来生成PWM波,并控制LED的亮度。以下是示例代码: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定义全局变量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 初始化函数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定时器和PWM初始化函数 void PWM_Init(void)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初始化定时器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0;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999;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HAL_TIM_PWM_Init(&htim1);

// 配置PWM通道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PWM_Init();

// 启动PWM波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 设置占空比 uint32_t dutyCycle = 0; while (1) { // 增加占空比 dutyCycle += 100; if (dutyCycle >= htim1.Init.Period) { dutyCycle = 0; }

// 设置占空比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1, dutyCycle);

// 延时
HAL_Delay(10);
} }

编译和下载 在STM32CubeIDE中,点击"Build"按钮编译代码,并通过调试器下载代码到STM32开发板上。

测试 下载完成后,LED应该开始闪烁,并且亮度逐渐变化。可以通过修改延时时间和占空比来调整LED的亮度。

总结: 通过上述步骤,我们成功地使用STM32实现了PWM波控制LED的亮度。这种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LED控制系统中,如室内照明、汽车灯光等。希望本文对你有所帮助!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4910341/article/details/140428829

网友A:
STM32CubeIDE:集成开发环境,用于创建、配置和编译STM32项目。

网友B(2024-08-23):
在LED控制中,PWM可以用于调节LED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