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亮LED显示驱动数码管显示芯片VK16K33

楼主(2024-07-17):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16K33

封装形式:SOP28/24/20

概述

VK16K33是一种带按键扫描接口的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数据锁存器、键盘扫描、LED 驱动模块等电路。数据通过I2C通讯接口与MCU通信。SEG脚接LED阳极,GRID脚接LED阴极,可支持16SEGx8GRID的点阵LED显示面板。最大支持13×3的按键。内置上电复位电路,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可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采用SOP20/SOP24/SOP28三种封装形式。Z103+270

特点

•工作电压 3.0-5.5V

•内置 RC振荡器

•最大16个SEG脚,8个GRID脚 (封装不同SEG脚数量不同)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I2C通讯接口,I2C从机地址可通过IO脚选择

•16级整体亮度可调

• 沈.生.1.3.5.5.4.7.4.4.7.0.3

•最大13×3的按键扫描

按键显示复用需硬件电路配合

支持组合键需要电路配合)

•读/写地址自动加1

• Q.2.8.8.5.2.1.8.9.6.6

•内置显示RAM为16x8位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

•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封装

SOP28(300mil)(18.00mm×7.50mm PP=1.27mm)

SOP24(300mil)(15.40mm×7.50mm PP=1.27mm)

SOP20(300mil)(12.80mm×7.50mm PP=1.27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