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相比硅基板玻璃基板的优势与劣势

楼主(2024-07-17):
1.优势
    玻璃基板具有较高的表面平整度和低粗糙度,为半导体器件的制造提供了理想的平台。这种特性使得晶片间的互连密度大幅提升,从而提高整个芯片的性能。
玻璃基板具有出色的热稳定性,可以在高温环境下保持性能稳定。其热膨胀系数与硅接近,有助于减少封装过程中因热失配导致的应力问题。这种特性有效解决了3D-IC堆叠中的扭曲问题,提高了芯片在各种温度条件下的稳定性。
    玻璃材料是一种绝缘体,其介电常数只有硅材料的1/3左右,损耗因子比硅材料低2~3个数量级。这些特性使得衬底损耗和寄生效应大大减小,有效提高了传输信号的完整性。对于高性能计算芯片而言,这种特性尤为重要,有助于提升整体效率和可靠性。
    玻璃基板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能有效抵抗湿气、酸碱等环境侵蚀。这种特性保障了封装内元件的长期稳定性,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玻璃基板通常不含有机挥发物,更加环保。其稳定的物理化学性质赋予封装产品出色的长期可靠性,减少了对环境的负担。

2.劣势
    玻璃基板的性能优异制造过程相对复杂,且目前距离量产仍存在一定技术难点。例如,玻璃基板的SAP半加成法工艺虽然较为成熟,但在大规模生产中仍需克服许多细节问题。玻璃基板的生产成本较高,初期投入大,限制了其在短期内大规模应用的可能性。
    玻璃基板机械脆性相对较大,在加工、运输和使用过程中,容易发生破裂和损伤,需要特别的防护措施,增加了整体成本和风险。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新的材料和技术不断涌现。玻璃基板需要持续进行技术更新换代,以保持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对企业和研究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

网友A:
PCB也是半透明的吧。

网友B(2024-09-28):
OCI芯片的推出预示着光学I/O技术与现有计算技术的融合。

网友C:
玻璃基板具有出色的热稳定性

网友D:
硅基板和玻璃基板在电子和光电子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

网友E:
硅是半导体材料,适用于高集成度的电子器件制造,如集成电路(IC)

网友F:
一般来说硅基板制造技术非常成熟,有大量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支持

网友G:
硅具有良好的热导性,适合用于高功率电子器件。

网友H:
硅基板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适合用于需要高稳定性的应用

网友I:
其实大规模生产时,硅基板的成本相对较低。

网友J:
玻璃基板具有良好的透光性,适合用于显示器、触摸屏等光电子器件

网友K:
没用过玻璃基板,但是我知道玻璃基板可以制成柔性材料,适合用于柔性显示器和可穿戴设备

网友K:
其实玻璃基板可以制成非常大的尺寸,适合用于大屏幕显示器

网友L:
玻璃基板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不易受化学物质侵蚀。

网友M(2024-10-31):
这些特性使得衬底损耗和寄生效应大大减小,有效提高了传输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N(2025-09-26):
玻璃基板优势在于表面平整度高,热稳定性好,介电常数低,信号传输损耗小,化学稳定性强,且成本相对较低,可大尺寸化。劣势是机械脆性大,加工难度高,在精细打孔和超薄切割方面需要高精度设备,生产工艺复杂,良品率有待提高。

网友O:
玻璃基板优势在于介电常数低、信号损耗小,热稳定性好,表面平整度高,能实现更精细线路。成本也相对硅中介层低。但其制造工艺复杂,机械脆性大,易破裂损伤,散热性能较差,且测试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