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调试指针不跳转 0x00

楼主(2024-07-17):
在启动文件中更改堆栈大小:

比如图中是512k,可根据硬件情况将堆栈值改大一些。这个小操作目前解决了困扰我的三个问题:

(1)局部变量设置较多,调试时会在HardFault_Handler中的B.   处陷入死循环;

(2)仿真调试时,会在0x000000XX  Mov r0,r0附近一直爬啊爬,不跳转;

(3)仿真调试时,如果选择step over或者Run to Cursor line,,它在某些嵌套了好几层的函数的地方并不会乖乖滴跳过去,而是倔强地进入函数里面单步执行。

网友A:
通常启动文件是一个汇编文件或者C文件,文件名可能是 startup_stm32f4xx.s、startup_stm32f4xx.c 或类似的名字,具体取决于您的开发环境和所使用的微控制器系列。

网友B:
在调试时,如果程序陷入死循环或者不能跳转,通常是由于堆栈溢出或者堆栈损坏造成的。增加堆栈大小可以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更大的堆栈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局部变量和调用信息。

网友C:
指针未初始化

网友D:
程序中的逻辑错误可能导致指针未能按照预期的方式被修改。检查所有修改指针值的代码,确保逻辑正确无误。

网友E:
调试器设置或错误

网友F:
如果其他部分的代码(如缓冲区溢出)损坏了内存,它可能会影响到指针的值。

网友G:
根据硬件情况,将堆栈值改大一些。可以将堆栈大小从 2048 字节增加到 8192 字节:

网友H:
它在某些嵌套了好几层的函数的地方并不会乖乖滴跳过去,而是倔强地进入函数里面单步执行。

网友I(2024-08-29):
如果您使用的是汇编启动文件,可以直接在其中找到定义堆栈大小的部分。

网友J(2025-03-17):
Step Over 变 Step Into 可能和编译优化有关,有时候优化后的代码和源码对不上。

网友K:
你用的是什么IDE?Keil、IAR 还是 STM32CubeIDE?不同工具可能处理堆栈的方法不一样。

网友L:
解决HardFault问题除了增大堆栈,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比如监测栈溢出?

网友M:
有没有试过在调试时打开堆栈监视功能?有些IDE能显示当前堆栈使用情况,能提前发现问题。

网友N:
这个调试问题真的折腾人,之前碰到类似情况,我直接加了个全局变量当"哨兵",检测栈有没有溢出。

网友O:
这个方法确实有效,特别是局部变量多的时候,堆栈太小很容易导致HardFault!

网友P:
调试的时候不跳转,可能和优化等级有关,试过降低优化级别看看吗?

网友Q: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发现开启FPU后,堆栈消耗变大,改大堆栈后就好了。

网友R:
你的问题2和问题3会不会和调试器有关?有些调试器驱动或者IDE的设置也可能影响跳转。

网友S:
Mov r0,r0 这种情况我也见过,好像是程序跑飞了,调大堆栈后真的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