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Debug调试——SWV

楼主(2024-07-18):
前言:
注意:演示的STM32CubeIDE是汉化过的,没汉化的找对应英文就行。
演示版本STM32CubeIDE 1.15.0

工具栏介绍
工具栏
鼠标放到对应工具选项就会有英文提示,根据提示可以知道此工具的用途。

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 小虫子 。点击这个小虫子之后就会出现Debug窗口,如下。

Debug 窗口

Debug
在工程里点击这个小虫子之后,就会进入Debug界面。下面教程默认已经进入到了Debug界面。

注意:进入Debug请确保stlink和单片机已正确与电脑相连。

现场表达式(查看变量数据)
跟着以下操作打开现场表达式窗口(我的是汉化版,如果没汉化找对应英文即可)

点击现场表达式后会弹出窗口,窗口出位置可能不同,找到即可。

然后在程序里找一个幸运变量—— uwTick 演示以下效果,点击这个位置添加进去。

添加完变量后点击运行程序。

在窗口里就能看见变量的变化了。

鼠标右键可以清除添加的变量。

要退出Debug点击这个。

利用SWV的数据实时跟踪动态图形显示
启用SWO口

把STLink的SWO口连接上。

注:TB上那种十几块的U盘大小的仿的 ST-LINK V2 产品对STM32来说几乎都是只支持SW方式调试的,不支持SWV方式。不建议买下图这种

建议找找带SWO接口的STLink,TB上也有很多种了(声称自己是ST-LINK V2-1,哈哈)

通过SystemCoreClock变量获取核心时钟速度
跟上个章节同理,添加变量 SystemCoreClock 运行程序(一定要运行程序,不运行是频率是不对的)就可以得到核心时钟速度。
记住这个频率!!下面会用到。

配置SWV
点击小虫子边上的下三角。
按图片选择。

选择在弹出窗口选择这个调试器,如下图。

使能SWV,输入核心时钟速度注意这里的单位是MHz(这个核心时钟速度就是上一步通过SystemCoreClock变量获取的核心时钟速度,获取的单位是Hz)
输入完关闭窗口。

在工程里点击这个小虫子之后,就会进入Debug界面。

进入Debug后打开SWV Dald Trace Tireline Graph窗口和SWV Data Trace窗口。

选择SWV Dald Trace Tireline Graph窗口的设置。

配置完后点击运行程序。

SWV Dald Trace Tireline Graph窗口出现波形。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4301651/article/details/140445692

网友A:
STM32CubeIDE是一个功能全面的开发环境,为STM32微控制器提供了一站式的开发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