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
凌鸥吊扇

楼主(2024-07-18):
哪位朋友有低压吊扇的参考设计包呀,求分享

网友A:
附件是吊扇灯的原理图

网友B:
所谓的低压吊扇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C:
如果控制吊扇的话 都有哪些模块需要使用呢

网友D:
霍霍 看看有没有其他额外的要求 必须需要遥控器控制啥的

网友E:
其本质其实就是对电机的控制 而且没有什么精度的指标要求

网友F:
为啥低压

网友G:
我看一半吊扇都是不需要进行散热处理的是吗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H:
功率不同 电压等级不同 对应的电机就不一样吧

网友I:
都用上无刷电机的

网友J:
AC/DC电机遥控收发方案需要联系 qq258161816

网友K:
感谢二楼的分享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吊扇灯的原理图

话说这个的吊扇是那种三页挂起来的吊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话说这个的吊扇是那种三页挂起来的吊扇么?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