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RTIM 的HRTIM Fault global Interrupt怎么使用?

楼主(2024-07-18):
你好,我在配置HRTIM的Fault功能,首先配置fault enable:
然后External Event:
接下来配置Fault line:
然后配置Interrupt Configuration:
启动HRTIM Fault global Interrupt:
设置好后,在COMP1的输入正弦信号,复制3.3V,DAC输出配置位2048,预计正弦信号超过1.65V就会触发Fault Event.示波器波形看一看到PWM被封住:
但是中断句柄一直无法进入,
void HRTIM1_FLT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HRTIM1_F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HRTIM1_FLT_IRQn 0 / HAL_HRTIM_IRQHandler(&hhrtim1,HRTIM_TIMERINDEX_COMMON); / USER CODE BEGIN HRTIM1_FLT_IRQn 1 /
/ USER CODE END HRTIM1_FLT_IRQn 1 / }
请教哪里设置错误了。

网友A:
HRTIM是一个什么功能的定时器呢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没有使能相应的中断啊

网友C:
看一下中断向量那块是不是被屏蔽了

网友D:
看着像是中断函数的入口写的有问题

网友E:
确认一下头文件里边的中断向量是否正确

网友F:
为什么这个变量是global类型的呢?

网友G:
可以参考这篇文章的介绍,感觉你的配置少了点东西。

关于STM32 HRTIM的Fault 配置演示

网友H:
Fault 线的设置需要确保与 HRTIM 的外部事件和中断设置一致。

网友I(2025-07-15):
代码里需要打开故障中断的:__HAL_HRTIM_ENABLE_IT(&hhrtim1, HRTIM_IT_FLT4);一句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