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8L050J3使用SWIM下载方式,无法下载,总是报错

楼主(2024-07-18):
如题,换了好几片新的单片机,依然如法下载,这个芯片复位,如何解决下载难题?

网友A:
更新固件和软件

网友B:
测试不同工具:

如果使用 ST-Link,可以尝试使用 J-Link 或其他工具进行下载。

网友B:
检查芯片是否处于Debug模式或被写保护状态,可能需要解除保护。

网友C: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D:
检查SWIM接口的波特率、超时设置等是否适当。

网友E:
检查STM8L050J3的SWIM配置

网友F:
尝试不同的电源和地线连接方式

网友G:
尝试手动复位单片机

网友H:
使用ST-LINK或其他调试工具

网友I:
重置STM8L050J3

网友J(2024-08-21):
提示是不能连接到驱动,是不是你的驱动没装好

网友K:
你要给STM8烧录啊,这个接口都接对了没

网友L:
我觉得可能你是SWIM的线没接上,或者接触不良吧

网友M:
这个提示一般就是接触不良导致的,你可以查查

网友N:
你给目标板单独供电了吗

网友O:
这个STlink的驱动是最新的吗?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P:
是不是这个STM8被锁住了啊?

网友Q:
我觉得可能是接触不好吧,你用一个比较好的连接线,连接 一下试试呢?

网友R:
可以把复位线接上试试,我觉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