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 IIC读数据问题

楼主(2024-07-18):
/* send the internal register address to */i2c_data_transmit(I2C0, read_address);

/* wait until BTC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一直卡在上面

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在使用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进行通信时,如果您的代码卡在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这一行,这通常意味着程序在等待I2C传输完成标志(BTC,即Byte Transfer Complete)被设置。如果这个标志一直没有被设置,程序就会无限期地等待下去。

网友B:
检查I2C总线上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SDA和SCL线是否连接良好,上拉电阻是否正确安装等

网友C:
确保I2C的时钟配置正确。I2C通信对时钟信号非常敏感,不正确的时钟配置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D:
要保证I2C外设已经正确初始化。这包括设置正确的时钟速度、地址模式、中断使能等

网友E:
检查I2C通信协议是否正确执行。这包括正确的起始条件、地址发送、读写位设置、数据传输和停止条件

网友F:
检查是否有其他部分的代码干扰了I2C通信,例如其他中断服务例程或任务可能占用了CPU资源,导致I2C通信无法完成

网友G:
在代码中添加更多的调试信息,例如打印日志或使用LED指示灯,以帮助确定问题发生的位置和原因。

网友H:
如果I2C通信失败,尝试复位I2C外设并重新开始通信。

网友I:
查阅芯片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了解I2C外设的详细操作和可能的错误处理方法。您也可以考虑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来观察I2C总线上的信号,以帮助确定问题的根源

网友J:
iic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K:
条件不满足肯定卡住了

网友L:

要加4.7K上拉电阻

网友M(2024-09-30):
条件不满足容易卡住

网友N:
wait until BTC bit is 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