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作为usb device时,PC发数据下去,为什么会收到一样的数据?

楼主(2024-07-19):
usb是参照cdc模式,采用bulk,当我pc端软件发送11 22 33 44 55,就收到数据也是这个;另外main主函数主动调用DCD_EP_Flush发送数据,PC端也没收到数据.不知道为什么?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楼主可能在发送数据的函数里没有成功处理好数据

网友B:
应该是程序的发送函数出现问题了

网友C:
理论上单片机发送给pc的数据是什么呢

网友D:
无论发送的是什么 接收的也是发送的数据吗

网友E:
楼主是否可以确定已经接收到数据了呢

网友F:
CDC 通常使用两个端点,一个用于数据传输 (IN),另一个用于数据接收 (OUT)。确保你的 USB 配置符合 CDC 的要求,并且 DCD_EP_Flush 函数调用了正确的端点。

网友G(2024-08-19):
固件或软件在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时,可能由于逻辑错误或配置不当,导致错误地将接收到的数据作为发送数据返回给PC。

网友H:
缓冲区重叠或配置不当

网友I:
USB协议或描述符配置问题

网友J: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固件库更新,并考虑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K:
PC上的USB驱动可能与STM32F407设备不完全兼容。

网友L:
检查STM32F407设备与PC之间的USB连接是否稳定可靠。不稳定的连接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M:
在 PC 端使用调试工具查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如果 PC 端软件有问题,可能导致数据未被正确显示。

网友M:
例如 USB 监视器这样的PC 端使用调试工具

网友M:
确认数据是否从 USB 设备发送到了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