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57的Linux移植

楼主(2024-07-20):
我使用了make ARCH=arm O="${OUTPUT_BUILD_DIR}" multi_v7_defconfig fragment*.config在build目录下生成了.config文件,我使用命令:cp .config ../linux-6.1.28/arch/arm/configs/test_defconfig,将默认配置文件保存,但是我现在无法使用该默认配置文件,我使用make test_defconfig命令只能将该配置文件写入到源码目录下的.config,但是编译所需要的是../build/.config,我也尝试过使用:
make ARCH=arm O="${OUTPUT_BUILD_DIR}" test_defconfig但是也无法写入到../build/.config

网友A:
make test_defconfig 是将配置文件应用到源码目录的 .config 文件中,而不是其他目录的配置文件。

网友B(2024-08-20):
在使用Linux内核编译时,配置文件(.config)的位置和使用方式可能会有些复杂,特别是当你使用不同的构建目录(O选项)时

网友C:
默认配置文件保存,你已经成功地将默认配置文件保存为 test_defconfig,并将其复制到 arch/arm/configs/ 目录下。

网友D:
应用配置文件,你希望将这个配置文件应用到你的构建目录中,但遇到了问题。

网友E:
直接在构建目录中使用配置文件: 你可以直接在构建目录中使用 test_defconfig 文件,而不是在源码目录中。

网友F:
make ARCH=arm O="${OUTPUT_BUILD_DIR}" test_defconfig这条命令应该会在 ${OUTPUT_BUILD_DIR} 目录下生成 .config 文件。

网友G:
检查构建目录,确保 ${OUTPUT_BUILD_DIR} 目录存在并且可写。如果目录不存在,make 命令可能无法正确执行。

网友H:
手动复制配置文件,如果上述方法不奏效,你可以手动将 test_defconfig 文件复制到构建目录,并将其重命名为 .configcp ../linux-6.1.28/arch/arm/configs/test_defconfig "${OUTPUT_BUILD_DIR}/.config"

网友I:
使用 oldconfig 更新配置,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 .config 文件,并且希望基于 test_defconfig 更新它,可以使用 oldconfig 命令。make ARCH=arm O="${OUTPUT_BUILD_DIR}" oldconfig这将基于现有的 .config 文件和 test_defconfig 文件进行更新。

网友J:
这个还是用官方的例程比较好吧,这样会配置起来容易一点

网友K:
我觉得config这个文件应该官方会提供吧,除非是自己有特殊的要配置,才会修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