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为什么STM32G070KBT6读DIS18B20用PB0就能够读 但是PA8就不能读?都是调用的相同的函数

楼主(2024-07-21):
两个IO口,调用相同的函数读同一个DS18B20(不是同时读,手动插拔) PB0正常能读,但是PA8或者PA7Check函数都过不了!各位大神帮帮忙分析一下,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不同的 GPIO 引脚可能有不同的功能配置或者电气特性。

网友B(2024-08-22):
时序的事儿呗,还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C:
建议不要插拔这种,因为很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D:
确认DS18B20的电源和地线连接正确,且电源电压符合要求。

网友E:
确保PA8PA7IO口配置正确,包括输入/输出模式、上拉/下拉电阻、速度等。

网友F:
检查是否有其他外设或功能占用了PA8PA7,导致配置冲突。

网友G:
需要确认在初始化PA8PA7时,是否正确调用了相关的初始化函数,包括设置GPIO模式、速度、上拉/下拉等。检查是否有遗漏的初始化步骤,或者初始化顺序是否正确。

网友H:
最好检查一下读取DS18B20的函数是否正确实现了单总线协议(OneWire Protocol),包括正确的时序和数据读写操作。

网友I:
确认在读取DS18B20时,是否正确处理了复位脉冲、存在脉冲和数据传输。

网友J:
建议确认STM32的系统时钟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与IO口操作相关的时钟是否已经使能。

网友K:
在使用STM32微控制器读取DS18B20温度传感器时,如果发现某些IO口(如PA8PA7)无法通过检查函数,而其他IO口(如PB0)却能正常工作,可能存在硬件连接问题,检查PA8PA7的物理连接是否正确,确保没有接触不良或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