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批量测试工装的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24-07-18):
我做了大约几百个M482的核心板,主要是设计一个测试工装,进行焊接检测。
我计划是所有的IO口走一遍流水灯,IO口的高低翻转。请问在设计测试工装的时候,我是该如何写 一个PORT,只有一个IO口动作了

希望得到技术指导!谢谢

网友A(2024-08-21):
你这操作基本上就是寄存器的操作了

网友B:
一般都是有按端口组来操作的,赋值呗

网友C:
之前ST的话,是有按位操作,你这个新唐估计也有吧

网友D:
其实用for循环或者switch是不是也可以啊

网友E:
你就单独用IO控制焊接是否OK的话,就直接写IO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F:
这种流水灯基本上就是for循环操作的

网友G:
你想写一个port动作,和一个IO动作?

网友H:
我觉得你直接就按IO写就好了,没必要用端口写吧

网友I:
你是一个接着一个亮灭的操作是么?

网友J:
用移位的方式控制估计就可以吧

网友K:
用case switch的语句应该就可以

网友L:
其实用左移右移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M:
这种简单啊,就控制IO的高低电平,还不简单?

网友N:
一般都是for循环+左移的方式能实现

网友O:
有专门的翻转语句啊,也有翻转的指令的

网友P:
取反不就能翻转了吗

网友Q:
你是工装设计不了还是程序设计不了?

网友R:
我觉得就循环点灯的方式呗,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S:
其实你就全亮全灭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