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VCT6 TIMER1_CH2与USART冲突,有解么

楼主(2024-07-18):
现在用GD32F303遇到一个问题,PC3作为一个电池电压检测使用,使用的是ADC2-IN13,ADC2采用的是TIMER1_CH2的外部触发作为ADC的时钟。一开始单独使用ADC也没有问题。后来我需要用USART2(PB10, PB11),其中PB10正好是TIMER1_CH2的PWM输出。只要我把USART2的驱动代码打开。此PWM就直接在PB10上输出了,USART2不能正常工作。如果把ADC2关闭,USART2可以正常工作。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PB10这个引脚如何只让他工作在USART2这个功能上,不去连接到TIMER2_CH2的PWM上。

网友A:
分时复用是否可以呢?

网友B:
在GD32F303微控制器中,引脚的多功能性可能导致资源冲突,特别是在共享引脚的情况下

网友C:
在你的案例中,PB10引脚被同时配置为TIMER1_CH2的PWM输出和USART2的TX引脚,这导致了功能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确保PB10引脚只用于USART2的功能,而不被TIMER1占用

网友D:
检查GD32F303的数据手册,找到PB10引脚的复用功能配置。通常,每个引脚都有多个复用功能选项,你需要选择正确的复用功能以匹配USART2的TX引脚

网友E:
使用GPIO复用功能配置寄存器(如GPIO_AFSELx)来选择PB10引脚的USART2功能

网友F:
在配置USART2之前,确保TIMER1的PWM输出功能被禁用。这可以通过将TIMER1的通道2配置为非PWM模式来实现

网友G:
清除TIMER1的CCER寄存器中与通道2相关的位,以确保通道2不被用作PWM输出

网友H:
配置USART2的波特率、数据格式和其他参数确保USART2的TX引脚(PB10)被正确配置为复用功能,并且没有其他功能(如TIMER1的PWM)与之冲突

网友I:
在配置完成后,使用调试工具监控PB10引脚的信号,确保它只输出USART2的TX信号,而没有PWM信号

网友J:
换个IO不就好了,复用就还IO基本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K:
换端口啊,端口不够用了 吗e

网友L:
换一个端口试试

网友L:
重映射到其他脚

网友M:
单独使用没问题,添加后就有冲突了还是添加部分功能冲突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