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使用MPLAB Harmony v3 和 MPLAB 代码配置器 (MCC)在PIC32CM LSx 单片机上创建第一个应用程序

楼主(2024-07-18):
简介MPLAB® Harmony v3 是一个软件开发框架,由兼容且可互操作的模块组成,其中包括外设库(PLIB)、驱动程序、系统服务、中间件和第三方库。MPLAB 代码配置器(MPLAB Harmony Configurator,MCC)是一款基于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GUI)的工具,可轻松使能和配置 MPLAB Harmony 的各种模块。MCC 是 MPLAB X 集成开发环境(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IDE)的插件。本文档介绍如何搭配使用 MCC 与 MPLAB Harmony v3 的各种模块在基于 Arm® Cortex®-M23 内核的 PIC32CM LSx 单片机上创建简单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演示了 PIC32CM LSx 单片机上基于 TrustZone®的安全功能。该应用程序由两个项目组成,分别详细介绍了 PIC32CM LSx 单片机上的安全模式和非安全模式。这两个项目在器件中的可信资源与不可信资源之间提供了安全隔离。该应用程序旨在基于超时切换 LED,并在串行控制台上打印 LED 切换速率。在本演示中,使用MPLAB Harmony v3 的以下模块并通过 MCC 进行安全和非安全配置。安全模块包括: • 安全端口引脚,用于切换LED(默认情况下,所有端口引脚均配置为安全)。
• 安全实时时钟(Real-Time Clock,RTC)PLIB,用于定期采样LED切换速率。
• 安全外部中断控制器(External Interrupt Controller,EIC)PLIB,用于在开关被按下时更改切换速率。非安全模块包括:
• 非安全SERCOM(配置为USART)和非安全直接存储器访问(Direct Memory Access,DMA)PLIB,用于将LED切换速率打印在PC上运行的COM(串行)端口终端应用程序上。
• 非安全端口引脚(USART引脚负责在从安全应用程序获取数据值后将其打印在终端上),用于与串行终端进行通信。

楼主:
Harmony 是个什么工作吗

网友A(2024-09-28):
OCI芯片的推出预示着光学I/O技术与现有计算技术的融合。

网友B:
并在串行控制台上打印 LED 切换速率。在本演示中,使用MPLAB

网友C(2025-09-10):
安装 MPLAB X IDE 及 Harmony v3,新建项目选 PIC32CM LSx 型号。2. 打开 MCC,添加 GPIO 组件,配置引脚为输出。3. 生成代码,在主循环加引脚翻转函数。4. 连接调试器,编译下载,观察引脚电平变化,完成首个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