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使用Harmony v3 和 MCC在PIC32CZ CAx 单片机上创建第一个应用程序

楼主(2024-07-18):
简介MPLAB® Harmony v3 是一个软件开发框架,由兼容且可互操作的模块组成,其中包括外设库(PLIB)、驱动程序、系统服务、中间件和第三方库。MPLAB 代码配置器(MPLAB Code Configurator,MCC)是一款基于 GUI 的工具,可轻松使能和配置 MPLAB Harmony 的各种模块。MCC 是 MPLAB X 集成开发环境(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IDE)的插件。本文档介绍如何搭配使用 MCC 与 MPLAB Harmony v3 的各种模块在基于 Arm® Cortex®-M7 内核的 PIC32CZ CAx 单片机上创建简单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旨在基于超时切换 LED,并在串行控制台上打印 LED 切换速率。在本演示中,使用MPLAB Harmony v3 的以下模块并通过MCC 进行配置:
• PORT引脚,用于切换LED0。
• 实时时钟(Real-Time Clock,RTC)PLIB,用于定期采样LED0切换速率。
• 外部中断控制器(External Interrupt Controller,EIC)PLIB,用于在开关被按下时更改切换速率。
• 串行通信接口((SERCOM)配置为USART)和直接存储器访问(Direct Memory Access,DMA)PLIB,用于将LED0 切换速率打印在PC上运行的COM(串行)端口终端应用程序上。
• 端口引脚(USART引脚,因为这些引脚负责在获取数据值后将其打印在终端上),用于与串行终端进行通信。

网友A:
有没有PIC18F的SPI应用的示例,MCC配置的。

网友B:
用MCC配置确实方便,而且直接能下载烧录呢

网友C:
我觉得这个框架真的是非常好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就支持32位的PIC芯片啊?

网友E:
这个MCC不是很好安装啊,感觉,之前安装2次都是失败了

网友F:
有很多MCC的配置都不会用,其实官方应该出一些使用教程之类的,就好了

网友G: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生成的流程分享一下?你这个只是配置了时钟吧?

网友H:
话说用MCC是不是就可以配置PIC底层的所有功能了啊?

网友I:
PIC32的性价比好像也挺高,这芯片一般来说开发起来用MCC确实方便了

网友J:
烧录的话,这PIC32是用哪款烧录器啊?

网友K:
Harmony v3具体属于一个软件吗?还是MCC和MPLAB都算是Harmony 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