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求HC32F460 LVGL例程包

楼主(2024-07-18):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QzMzQ0NnxmOTdhMmE0YnwxNzU1ODM0MzA1fDB8小华已更新软件到HC32F460_DDL_Rev3.2.0  求一份LVGL例程包

网友A:
最新的不一定最好啊

网友B:
从别的地方移植过来,应该可行吧?

网友C:
这lvgl不是得自己移植吗

网友D:
一般来说都需要自己来移植,这个好像没啥例程一说吧

网友E:
其实自己找个lvgl的例程,自己移植到小华的芯片上就好了

网友F:
建议还是自己搞搞吧,不然可费劲喽

网友G:
直接去lvgl的官网下载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H:
没有专门针对HC32做lvgl的适配例程吧

网友I:
还是自己移植吧,没有专门例程的,我看是没有

网友J:
这个可以找个STM32的,自己通过这个来修改修改也好啊

网友K:
跟HC的软件没啥关系,是LVGL下载个最新的,我觉得有点必要

网友L:
确实哦,这固件库都更新到3.2了,可以玩玩啊

网友M:
LVGL是应用层,参考一下其他芯片的移植教程。

网友N:
LVGL和底层相关的就是LCD的读写接口函数,参照其他例程一样的。

楼主(2025-08-13):
找到一个开源的https://gitee.com/gtc1000/hc32-lv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