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VIT6程序在地址512K-1024K运行速度慢

楼主(2024-07-18):
GD32F470VIT6程序在地址512K-1024K运行速度慢,根据手册说明,0-1024K地址的FLASH都是零等待,但是实际就是慢很多,不知道是不是配置不对?

网友A:
手册明确写了vi的零等待只有前512KB,vk才是1m的零等待

网友B:
这是怎么测出来的快慢?

网友C:
另一个芯片也一样?

网友D(2025-02-06):
用延时(软件延时)io求反,示波器看波形,可以看出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