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关于ATTINY202的若干问题

楼主(2024-07-18):
1、ATTINY202如何烧录?用什么工具烧录?
2、ATTINY202是否像M16那样有熔丝设置?
3、如果熔丝设置错了,是否可以通过高压编程器进行恢复?
初次接触ATTINY202,什么都不懂,英文手册又看不懂。

网友A:
1.小批量可以用PICKit4,PICKit5, ATMEL ICE.大批量可以用第三方的工具。在ATtiny202的页面上查看 Design Tools->Programmers.
2. 有熔丝设置。
3. 正常可以直接用工具重新设置,除非将UPDI脚配成RESET或GPIO,才需要高压编程器恢复。

网友B:
熔丝断了还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熔丝断了还能恢复?

这个熔丝不能理解成熔断了吧

楼主:
ATTINY202的PUDI编程原理,芯片手册中有没有公开?

网友C:
你需要一个AVR编程器,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D:
网上不是有一些AVR的烧录操作吗,可以看看

网友E:
现在建议还是玩玩ST或者其他32位的单片机吧,好操作一些

网友F:
你需要一个可以与编程器通信的软件,比如AVRDUDE、Microchip Studio(之前的Atmel Studio)或者MPLAB X IDE

网友G:
先买一个编程器,看看编程器是否支持你这芯片,然后再考虑其他

网友H:
在烧录过程中,确保电源稳定,避免在烧录过程中断电,这可能会损坏芯片

网友I:
是的,ATTINY202像其他AVR微控制器一样,包括ATmega16(通常称为M16),都有熔丝位(fuses)设置。熔丝位是一些特殊的配置位,用于设置微控制器的一些底层行为

网友J:
在ATTINY202中,熔丝位可以通过编程器和相应的软件(如AVRDUDE、Microchip Studio等)进行设置和修改。在烧录程序时,你可以选择是否同时设置或修改熔丝位

网友K:
在进行高压编程之前,请确保你了解正确的操作步骤和安全措施,因为错误的高压操作可能会损坏芯片或其他电路

网友L:
一次性编程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次性编程芯片啊

ATTINY202是一次性编程芯片(O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