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子产品想在户外保证可以使用5年以上需要做哪些测试?

楼主(2024-07-18):
   目前手上一款产品在外面用了两三年慢慢的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不定时掉线,设备死机不运行等,感觉可能受潮导致电子元器件老化了。但是电路板表面都是喷了三防漆的,这是喷的不够厚吗?请问如果电子产品想在户外保证可以使用5年以上需要做哪些测试?哪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A:
以前华为的机器卖出去,要派一个工程师跟着,24小时待命。你们不是说我们的设备不如爱立信诺基亚可靠嘛?我们有的是便宜的人力。就这样华为慢慢占据了市场。

节省成本就是有代价的,如果华为也搞得那么可靠,它就不能做到那么低的价格。现在不光是小品牌的产品容易出问题,大品牌的质量也不如以前。我用的罗技鼠标就这样。以前用同一款的印象很不错,也就是十年不到,同一系列的,质量就下滑这么厉害。肯定是元件缩水了嘛。

所以,要想获得高质量,就得下成本。但是成本上去了,人家也不见得会买账。

网友B:
华为无线模块经常坏。

网友C:
你先说什么产品 在户外要温湿度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说什么产品 在户外要温湿度测试

485类型的传感器信号采集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华为的机器卖出去,要派一个工程师跟着,24小时待命。你们不是说我们的设备不如爱立信诺基亚可靠嘛?我 ...

大哥你这答非所问啊。那提高成本我这也是可以接受的,需要在哪个环节注意提高呢

网友D:
很多器件是有衰减特性的,比如:电解电容等,器件选型就得小心

网友E:
从这几方面,外壳防护等级,电路板表面防护,运行环境适应性。举个简单例子,家用空调电路板表面都会喷三防漆,家用洗衣机电路板通常都是灌封胶,这是结构处理。也可能不是结构问题,而是元器件问题,比如器件老化,参数飘移等。所以不好准确判断,供参考

是的。我电路板喷三防漆了 但是感觉有点薄,请问一般稳定性高的话对于三防漆的厚度品牌具体有什么要求知道吗?另外就是当时为了省成本用的有铅喷锡,是不是用沉金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