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opa376国产有哪些可以替代

楼主(2024-07-18):
想知道目前国内哪些公司运放做的比较接近ti的,打算用写国产的,不知大家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A:
CM4132, 20MHz GBP, 1pA Ib, 6.8nV sqrt Hz Vn
附件好像打不开
https://www.cimomicro.com/product/productDetail?id=18

xch
@ffmm999 :像吹牛。ADI和TI都做不到
@ffmm999 :这颗是对标AD8606指标设计的,如果特别希望得到AD8606的指标这颗没有问题,已经通过客户批量验证
@xch :Ib实验室测试不高于2pA,量产机台完全测不出来,所以后面大概率会填实验室数据
xch
参数缺少最大偏置电流和最大失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4132, 20MHz GBP, 1pA Ib, 6.8nV sqrt Hz Vn
附件好像打不开
https://www.cimomicro.com/product/product ...

谢谢推荐,国内的器件好像都没有spice模型,不知道各位是怎么仿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国内的器件好像都没有spice模型,不知道各位是怎么仿真的

这个确实是问题,国产规模相对还不大,还在忙着丰富产品种类,做模型优先级就没跟上。我们计划明年把国外竞品的主流ADC/DAC/放大器/基准/LDO做完,明年开始把模型都建立起来

网友B:
去半导小芯看看

网友C:
5.5V,5.5MHz,5uV,RRIO,
国内应当有好几家。
3PEAK,聚洵,圣邦微,先积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问题,国产规模相对还不大,还在忙着丰富产品种类,做模型优先级就没跟上。我们计划明年把国外 ...

嗯,如果有,其实很多人希望用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V,5.5MHz,5uV,RRIO,
国内应当有好几家。
3PEAK,聚洵,圣邦微,先积模拟

据说润石也还行,我看了Vos有点大

网友D:
我这几年用得较多的是圣邦、3PEAK的,真的不错。

@coody :还有就是一些细节上的参数没有做对比,也许问题出在这里
@coody :但愿是用的不对 同样的电路换成TI的兼容的就没事 不想诋毁国产品牌,希望我们买的假货
@Siderlee :运放都能坏的我认为是用得不对,一般不超过+-12V,运放很难坏的。
盛邦的用过 坏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