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感受英飞凌的魅力+呼吸灯实验

楼主(2024-07-18):
<

【英飞凌CYW20829测评】+感受英飞凌的魅力+呼吸灯实验
任务2. 呼吸灯实验。通过板载LED灯,利用PWM波的特性,调整占空比实现LED灯的”呼吸“效果。
本次采用Visual Studio Code for ModusToolbox开发工具,简单实用,需要从官方网站上下载开发工具,网址如下: HYPERLINK "https://www.infineon.com/cms/cn/design-support/tools/sdk/modustoolbox-software/?utm_source=wechat&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202402_gc_zh-s_c_css.icw.p.airoctmcyw20829&utm_content=p2"
在这个网址上下VSCode,https://code.visualstudio.com/,下载后,对VSCODE然后安装相应软件即可。
安装完VSCode,需要在扩展中安装如下新扩展以完成对CYW20829的编写,编译,调试(Debug)等工作,从而完成环境的搭建:

然后运行ModusToolbox™ 3.2 Dashboard,选择如下图:

然后点击next,生成项目,生成的程序如图所示:

然后点击terminal菜单中的子菜单RUN TASK 选择Build,生成文件后
用ModusToolbox Programmer 5.2,与MCU连接,上传程序。

上传成功后运行tera term vt,波特率设为115200,数据位8,校验位N,停止位设为1,然后按主板上的SW1,程序正常运行后会显示出正确的结果,通过调试串口打印下列字符串,下面是通过终端显示的截图,程序正常运行。

网友A:
s
安装配置《Visual Studio Code for ModusToolbox》麻烦不?

网友A:
s
使用VSCode,比Keil或者其它的开发工具更方便吗?我看很多人都开始使用它了。

网友B:
s
这个用啥烧录器啊?可以用jlink是吧

楼主:
s
引用 网友A:
使用VSCode,比Keil或者其它的开发工具更方便吗?我看很多人都开始使用它了。 ...

感觉vscode比别的工具要方便

楼主:
s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啥烧录器啊?可以用jlink是吧

可以用jlink,这本身有个program的烧录程序

网友C:
s
实现的不错啊

网友D(2025-02-28):
s
呼吸灯的实现通常是通过调节LED的亮度来模拟“呼吸”的效果。

网友E(2025-04-30):
s
呼吸灯效果是基于PWM(脉宽调制)波的原理,通过调整占空比来实现LED的亮度渐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