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感受英飞凌的魅力+高级PWM波实验

楼主(2024-07-18):
【英飞凌CYW20829测评】+感受英飞凌的魅力+高级PWM波实验
任务4. 高级PWM波实验。体验芯片TCPWM模块的特性,可灵活波形输出,也可以捕获,计数。
本次采用Visual Studio Code for ModusToolbox开发工具,简单实用,需要从官方网站上下载开发工具,网址如下: HYPERLINK "https://www.infineon.com/cms/cn/design-support/tools/sdk/modustoolbox-software/?utm_source=wechat&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202402_gc_zh-s_c_css.icw.p.airoctmcyw20829&utm_content=p2"
在这个网址上下VSCode,https://code.visualstudio.com/,下载后,对VSCODE然后安装相应软件即可。
安装完VSCode,需要在扩展中安装如下新扩展以完成对CYW20829的编写,编译,调试(Debug)等工作,从而完成环境的搭建:

然后运行ModusToolbox™ 3.2 Dashboard,选择如下图:

然后点击next,生成项目,生成的程序如图所示:

然后点击terminal菜单中的子菜单RUN TASK 选择Build,生成文件后
用ModusToolbox Programmer 5.2,与MCU连接,上传程序。

上传成功后运行tera term vt,波特率设为115200,数据位8,校验位N,停止位设为1,然后按主板上的SW1,程序正常运行后会显示出正确的结果,下面是通过终端显示的截图,程序正常运行。
确保该AIROC™CYW20829蓝牙套件(CYW920829M2EVK-02)与KitProg3版2.21安装。 该ModusToolbox软件需要KitProg3用最新版本2.40. 在使用这个代码的例子,确保升级到KitProg3.
连接主板与电脑使用所提供的USB线通过KitProg3USB接头。
打开一个终端的程序和选择KitProg3COM口。 设置串口参数8N1和115200波特。
在编程之后,申请将自动启动。PWM配置产生2-赫PWM输出。 脉宽调出的工作周期设定的50%,其生成方的波浪。 输出的脉宽调连接到一个LED灯闪烁在500毫(反的脉宽调的输出频率,2赫兹。 后PWM开始,CPU是把睡觉模式以保存力量。观察结果在终端窗口。

网友A:
ModusToolbox的下载,使用什么下载器?好配置吗?

网友B:
用vscode开发?这倒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sToolbox的下载,使用什么下载器?好配置吗?

vscode下载的,非常好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scode开发?这倒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vscode开发的,简单便捷

网友C:
这是译文吗,怎么怪怪的感觉

楼主(2024-08-22):
引用 网友C:
这是译文吗,怎么怪怪的感觉

不是译文啊,你是小白么?还是看不懂?

网友D(2024-10-30):
速度怎么样?

网友E:
英飞凌高级PWM波非常实用

网友F:
高级PWM波实验很实用

网友G:
用vscode开发赞

网友H(2025-02-28):
在VSCode中需要安装特定插件来支持对CYW20829的编程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