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ADC常见的几种滤波方法

楼主(2024-07-18):
物联网终端设备大多数传感器都是模拟量,而我们需要得到这个模拟量的数值,就离不开ADC。

然而,我们单片机ADC采集的模拟量基本都会经过“滤波”处理才能使用,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常见的ADC滤波算法。

一、限幅滤波
1、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A

每次采新值时判断:若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有效;若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本次无效,用上次值代替本次。

2、优缺点

克服脉冲干扰,无法抑制周期性干扰,平滑度差。
3、代码

/* A值根据实际调,Value有效值,new_Value当前采样值,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获取采样值
  if( abs(new_Value - Value) > A)   return Value;             //abs()取绝对值函数
  return new_Value;
}

二、中位值滤波
1、方法

连续采样N次,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2、优缺点

克服波动干扰,对温度等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对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3、代码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count = 0;count < N;count++)                                //获取采样值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j = 0;j<(N-1);j++)
  for(i = 0;i<(n-j);i++)
  if(value_buf[i]>value_buf[i+1])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return value_buf[(N-1)/2];
}

三、算数平均滤波
1、方法

连续采样N次,取平均

N较大时平滑度高,灵敏度低

N较小时平滑度低,灵敏度高

一般N=12

2、优缺点

适用于存在随机干扰的系统,占用RAM多,速度慢。
3、代码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int sum = 0;
for(count = 0;count<N;count++)
  sum += get_ad();
return (char)(sum/N);
}

四、递推平均滤波
1、方法

取N个采样值形成队列,先进先出

取均值

一般N=4~12

2、优缺点

对周期性干扰抑制性好,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动系统

灵敏度低,RAM占用较大,脉冲干扰严重

3、代码

/* A值根据实际调,Value有效值,new_Value当前采样值,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获取采样值
  if( abs(new_Value - Value) > A)   return Value;             //abs()取绝对值函数
  return new_Value;
}

五、中位值平均滤波
1、方法

采样N个值,去掉最大最小

计算N-2的平均值

N= 3~14

2、优缺点

融合了中位值,平均值的优点

消除脉冲干扰

计算速度慢,RAM占用大

3、代码

char filter()
{
char count,i,j;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count=0;count<N;count++)
  Value_buf[count]= get_ad();
for(j=0;j<(N-1);j++)
  for(i=0;i<(N-j);i++)
   if(Value_buf[i]>Value_buf[i+1])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Value_buf[i+1];
      Value_buf[i+1]=temp;
   }
   for(count =1;count<N-1;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2));
}

六、限幅平均滤波
1、方法

每次采样数据先限幅后送入队列

取平均值

2、优缺点

融合限幅、均值、队列的优点

消除脉冲干扰,占RAM较多

3、代码

#define A 10
#define N 12
char value,i=0;
char value_buf[N];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sum=0;
new_value=get_ad();
if(Abs(new_value-value)<A)
  value_buf[i++]=new_value;
if(i==N)i=0;
for(count =0 ;count<N;count++)
  sum+=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
}

七、一阶滞后滤波
1、方法

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 本次采样 + a * 上次结果

2、优缺点

良好一直周期性干扰,适用波动频率较高场合

灵敏度低,相位滞后

3、代码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取a=0~100*/
#define a 3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

八、加权递推平均滤波
1、方法

对递推平均滤波的改进,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权重,通常越新的数据权重越大,这样灵敏度高,但平滑度低。
2、优缺点

适用有较大滞后时间常数和采样周期短的系统,对滞后时间常数小,采样周期长、变化慢的信号不能迅速反应其所受干扰。
3、代码

/* coe数组为加权系数表 */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1,2,3,4,5,6,7,8,9,10,11,12};
char code sum_coe={1+2+3+4+5+6+7+8+9+10+11+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get_ad();
}
for(count=0;count<N;count++)
  sum+=value_buf[count]*coe[count];
return (char)(sum/sum_coe);
}

九、消抖滤波
1、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若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0

若采样值不等于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

若计数器溢出,则采样值替换当前有效值,计数器清0

2、优缺点

对变化慢的信号滤波效果好,变化快的不好

避免临界值附近的跳动,计数器溢出时若采到干扰值则无法滤波

3、代码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0,new_value;
new_value=get_ad();
while(value!=new_value)
{
  count++;
  if(count>=N) return new_value;
  new_value=get_ad();
}
return value;
}

十、限幅消抖滤波
1、方法

先限幅 后消抖
2、优缺点

融合了限幅、消抖的优点

避免引入干扰值,对快速变化的信号不宜

3、代码

#define A 10
#define N 12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count=0;
new_value=get_ad();
while(value!=new_value)
{
  if(Abs(value-new_value)<A)
  {
  count++;
  if(count>=N) return new_value;
  new_value=get_ad();
  }
return value;
}

网友A:
adc的采集精度取决于什么啊

网友B(2024-09-02):
常见的滤波方法包括一阶互补滤波、限幅滤波、中位值滤波、算术平均滤波、递推平均滤波(滑动平均滤波)、中位值平均滤波(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等

网友C:
中位值滤波的优点是对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有良好的克服效果,尤其适用于温度、液位等缓慢变化的参数

网友D:
限幅平均滤波法每次采样数据先进行限幅,然后送入队列取平均值

网友E:
递推平均滤波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特别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网友F:
递推平均滤波:维护一个固定长度N的队列,每采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队首的数据,然后计算队列内所有数据的平均值

网友G:
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对递推平均滤波的改进,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权重,通常越新的数据权重越大,这样灵敏度高,但平滑度低

网友H(2025-09-25):
单片机 ADC 常用滤波方法:1. 限幅均值滤波,取多次采样平均值;2. 中位值滤波,取中间值剔除脉冲干扰;3. 加权平均,近期数据权重高;4. 限幅滤波,限定变化范围;5. 滑动窗口,保留最新 N 个值平均。根据干扰类型选方法,兼顾实时性与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