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系统主频太高会影响网络吗

楼主(2024-07-18):
我用的官方的开发板,跑的那个freertos+lwip的官方例程,主频设置的是200000000,我改成240000000(407的最大主频),没有网络,网口的2个灯都不亮,IP也没法获取,改回去又正常了,请问主频太高会影响网络吗?

网友A:
先查看一下网口 PHY接的时钟源是多少?

网友B:
主频的提高理论上不会直接影响网络通信,因为网络通信主要依赖于硬件的稳定性和软件的正确配置

网友C:
在某些情况下,主频的改变可能会间接影响网络功能

网友D:
提高主频后,可能需要重新配置相关的时钟树,包括外设时钟(如以太网MAC时钟)。如果时钟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外设无法正常工作,包括网络接口。

网友E:
某些外设在高主频下可能不如在低主频下稳定,这可能是由于设计限制、电源管理、信号完整性等因素。如果以太网MAC在高主频下不稳定,可能会导致网络功能失效

网友F:
提高主频后,可能需要调整软件中的定时器、延迟等参数,以适应新的时钟频率。如果这些参数没有相应调整,可能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包括网络通信。

网友G:
某些硬件设计可能不支持最大主频下的所有功能,或者在最大主频下存在已知的稳定性问题。这可能需要查阅硬件的数据手册或联系硬件供应商以获取更多信息

网友H:
检查是否有更新的固件或驱动程序,这些更新可能包含了对高主频的支持或修复了相关问题

网友I:
根据新的主频调整软件中的定时器、延迟等参数

网友J:
是不是网口部分的时钟没设置好,就是没进行分频操作,导致时钟过高了

网友K:
尝试对硬件进行复位,有时候硬件可能需要重新初始化才能在高主频下正常工作

网友L:
确保所有外设的时钟配置都正确,特别是以太网MAC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