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容的作用请教

楼主(2024-07-19):
请问各位坛友,图中反馈环路光耦限流电阻上并联电容的作用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出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起滤波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起滤波作用

能具体说说看吗?如果去掉可以吗?

网友B:
你没有标注C2-R2数值,看情形是增加光耦瞬态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标注C2-R2数值,看情形是增加光耦瞬态响应速度。

瞬态响应速度的话请问工作原理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瞬态响应速度的话请问工作原理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就是瞬间电流直接通过电容C2而不经过R2限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瞬间电流直接通过电容C2而不经过R2限流啊

可以理解为瞬间经过电容确保光耦输出有足够大的电流,然后由电阻限流防止光耦因大电流发热出现异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