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Device MCU 自己写bootloader烧录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4-07-19):
GigaDevice MCU 想自己写bootloader烧录程序,不知道怎么写。请教各路大神。

网友A:
用什么接口,用什么终端烧录

网友B:
还是参考相关的文档进行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接口,用什么终端烧录

用串口,自己写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参考相关的文档进行开发

没有找到详细的资料,我是搞上位机开发的,对于MCU,芯片相关的知识不是很了解。

网友C(2024-09-30):
GigaDevice MCU 想自己写bootloader

网友D:
需要了解你的GigaDevice MCU型号和其对应的启动模式

网友E:
如果需要烧录新固件,将新固件从外部存储器(如SD卡、USB等)加载到内部存储器(如Flash)

网友F:
确保可以正确地引导MCU进入正确的启动模式,并且可以正确地烧录新固件。

网友G:
将编译好的bootloader程序烧录到MCU的Flash中。这可以通过JTAG、SWD或者其他调试接口来实现

网友H:
使用适当的工具链编译bootloader程序。这通常需要一个针对GigaDevice MCU的交叉编译器。

网友I:
#include "gd32f10x.h"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while (count--)
        ;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硬件
    rcu_init();
    gpio_init();

    // 检查是否需要烧录新固件
    if (check_new_firmware())
    {
        // 烧录新固件
        burn_new_firmware();
    }

    // 引导到新固件的起始地址并执行
    jump_to_new_firmware();

    return 0;
}

网友J:
都一样的,网上的BootLoader你随便找一个参考一下就行了

网友K:
在写入新数据前,擦除目标Flash区域

网友L:
这个简单啊,你就参考官方的ISP操作呗

网友M:
一般来说逻辑就是写个BootLoader,定时的去查看有没有新的更新包,有的话就进到中断,将新包更新到flash之中,然后重启就好了

网友N:
这个主要是注意地址跳转

网友O:
确保在擦除和写入Flash时,不会破坏bootloader本身

网友P:
定义好与上位机的通信协议,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Q:
在每个步骤中加入错误处理机制,确保bootloader的健壮性

网友R:
初始化时钟、GPIO、通信接口等。接收数据:通过通信接口接收来自上位机的数据

网友S:
确保你有一个支持串口、I2C、SPI等通信接口的调试工具,主要是你注意要用哪个通讯接口通讯

网友T:
参考官方的IAP例程看看就知道怎么写了,关键是要了解清楚原理。

网友U(2024-12-23):
在写入新数据之前,擦除目标闪存区域

网友V:
编写GigaDevice MCU的Bootloader烧录程序,需了解芯片型号与指令集。首先编写启动代码,设置系统时钟等初始化程序;然后编写接收并验证固件数据部分的代码;最后写入闪存并执行重启指令。确保程序简洁可靠。

网友W:
如果需要刻录新固件,从外部存储器(如sd卡、usb等)加载新固件。)到内部存储器(如闪存)

网友X:
都一样。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任何引导程序并参考它

网友Y:
都是在协议里面实现的,

网友Z:
这很简单。参考官方isp运营即可

网友AA:
或者参考相关文件进行开发

网友AB: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编写你的应用程序代码。
配置项目的启动地址为APPLICATION_START_ADDR(例如0x08002000)。
编译项目,生成Hex文件。

网友AC:
需要知道你的gigadevice,mcu型号及其对应的引导模式

网友AD:
如自定义boot引导程序,使用效果和自己编写的IAP程序功能相似,在程序中添加特定串口烧录程序,通过协议触发从当前程序直接跳转到芯片自带的程序装在引导程序

网友AE:
参考标准IAP代码进行修改优化即可。

网友AF:
确保MCU可以正确引导至正确的引导模式,并且新固件可以正确刻录。,

网友AG:
很简单。参考官方isp运营就行了,

网友AH:
你需要知道你的设备,mcu型号及其对应的引导模式,

网友AI:
在每个步骤中添加错误处理机制,以确保引导加载程序的健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