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IF启动是如何启动

楼主(2024-07-19):
有大佬解释一下,IF启动如何启动的
因为有两个坐标系,还有功角转矩自平衡,把我弄晕圈了
我觉得一共6个基础矢量,调节电流,只能用相邻两个合成了,并且慢慢减小虚实坐标系的夹角
还请哪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把FOC整个程序写出来,然后验证没问题;IF启动,就是目标电流程序手动叠加,角度也是程序手动叠加

网友B:
IF启动是一种针对无感电机控制中,用于提升电机速度到足够高的程度以便切换到基于观测器的闭环控制的启动策略

网友C:
在初始状态,需要设定一个合适的电流-频率比,使电机输出转矩与负载匹配,达到较高的运行效率

网友D:
当电角度和转速达到预定值后,需要缓慢减小Q轴电流,以使功角自适应增大到90°

网友E:
IF启动可确保电机能够顺利过渡到闭环控制阶段

网友F:
在Matlab Simulink中建立IF启动的仿真模型,包括电角度生成模块、电流环模块和功角自平衡模块

网友G:
设定目标速度、加速时间和Q轴参考电流等关键参数,观察三相电流和转速波形,确保启动过程平稳无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