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03TW之UART2 ISR寄存器,有RXFERR_INTF标志位吗?

楼主(2024-07-19):
MM32F003TW之UART2 ISR寄存器,有RXFERR_INTF标志位吗?
  中英文的文档中,都没有这个RXFERR_INTF标志位,  可是,头文件中有 UART_IT_ERR 这个定义,
在MDK中调试时也能看到这个RXFERR_INTF标志位位,还能观察到它偶尔被置位为1.
这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为什么呢?

楼主:
在调试过程中,我进一步发现,在数据字节没有出错的情况下,这个标志位胡乱地置1!!!

网友A:
联系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B:
就不要完全相信官方例程

网友C(2024-08-21):
在处理嵌入式系统中的UART中断时,了解特定寄存器和标志位的存在及其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您提到的MM32F003TW微控制器,关于UART2的ISR(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寄存器中的RXFERR_INTF标志位,确实存在一些混淆

网友D:
文档中未提及RXFERR_INTF标志位:如果中英文的文档中都没有提到RXFERR_INTF标志位,这可能意味着该标志位在文档中被忽略了,或者它是一个非标准的、可能由特定编译器或调试环境提供的扩展功能

网友E:
头文件中存在UART_IT_ERR定义,这通常表示存在一个错误中断标志。UART_IT_ERR可能是一个通用的错误中断标志,涵盖了多种类型的错误,包括接收帧错误(RXFERR)

网友F:
在MDK(Keil 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中调试时能够看到RXFERR_INTF标志位,并且观察到它偶尔被置位为1,这表明该标志位确实存在于实际的硬件寄存器中,并且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触发

网友G:
RXFERR_INTF标志位在实际的硬件寄存器中是存在的,尽管它在官方文档中没有被明确提及

网友H:
有可能啊,这可能是由于文档更新不及时或者遗漏,或者是该标志位是一个非标准的扩展功能

网友I:
检查是否有更新的文档或者勘误表,确认RXFERR_INTF标志位的存在和功能

网友J:
如果文档中确实没有提及,可以联系芯片制造商的技术支持,询问RXFERR_INTF标志位的具体情况

网友K: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需要监控和处理RXFERR_INTF标志位,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L:
尽管文档中没有明确提及,但从头文件定义和实际调试情况来看,RXFERR_INTF标志位在MM32F003TW微控制器的UART2 ISR寄存器中是存在的。在实际开发中,应该根据实际需要来处理这个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