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入门教程:ADC读取模拟信号

楼主(2024-07-19):
STM32是一种基于ARM Cortex-M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系列。它具有强大的功能和广泛的应用领域,包括工业自动化、消费电子、医疗设备和通信等。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STM32的ADC模块来读取模拟信号。

ADC(模数转换器)模块是STM32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值,以供微控制器进行处理。STM32具有多个ADC通道,每个通道可以读取一个模拟输入信号。

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以下材料:

STM32开发板(如STM32F103C8T6)
ST-LINK程序下载器
Keil MDK开发环境(或其他适用的开发环境)
以下是我们将要完成的任务:

配置ADC模块的引脚和寄存器
初始化ADC模块
进行模拟信号的读取
使用DMA来提高ADC的采样速度
我们将使用Keil MDK开发环境进行编程。首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步骤1:创建新项目 在Keil MDK中,选择“Project”菜单,然后点击“New uVision Project”。输入项目名称和位置,然后选择合适的设备类型。

步骤2:配置引脚 STM32的每个引脚都可以用于多个功能,包括ADC功能。因此,我们需要将ADC引脚与对应的功能关联起来。

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找到你想要使用的引脚并将其设置为“Analog”模式。

步骤3:配置ADC模块 在Keil MDK的项目资源管理器中,找到STM32的CMSIS库,并打开“stm32f10x_adc.h”文件。在此文件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ADC模块的所有相关定义和函数。

为了简化代码,我们将使用库函数来配置ADC模块。以下是一个简单的初始化函数: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启用AD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ADC引脚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ADC参数配置
    ADC_InitStruct.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 启用ADC1
    ADC_Cmd(ADC1, ENABLE);
}

在上述代码中,我们首先通过RCC_APB2PeriphClockCmd函数启用ADC1和GPIOA的时钟。然后,我们配置ADC引脚为模拟输入模式,并设置其速度为50MHz。接下来,我们设置ADC的参数,包括工作模式、扫描模式、连续转换模式和数据对齐方式。最后,我们启用ADC1模块。

步骤4:进行模拟信号的读取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函数,用于读取ADC的值:

uint16_t ADC_read(void)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在上述代码中,我们首先使用ADC_RegularChannelConfig函数配置ADC通道和采样时间。然后,我们启动ADC转换,并使用ADC_GetFlagStatus函数等待转换完成。最后,我们返回转换的值。

步骤5:使用DMA来提高ADC的采样速度(可选) 通过使用DMA(直接存储器访问)来读取ADC的值,可以显著提高采样速度。以下是一个简单的函数,用于使用DMA读取ADC的值:

uint16_t ADC_read_DMA(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 启用ADC1和DMA1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ADC引脚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ADC参数配置
    ADC_InitStruct.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 启用ADC1 DMA功能
    ADC_DMACmd(ADC1, ENABLE);

    // DMA参数配置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value;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

    // 启用DMA1 Channel1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启用DMA
    ADC_Cmd(ADC1, ENABLE);

    return ADC_value;
}

在上述代码中,我们首先使用RCC_AHBPeriphClockCmd函数启用DMA1的时钟,并使用RCC_APB2PeriphClockCmd函数启用ADC1和GPIOA的时钟。然后,我们配置ADC引脚为模拟输入模式,并设置其速度为50MHz。接下来,我们设置ADC的参数,并启用ADC1的DMA功能。然后,我们配置DMA的参数,并启用DMA1 Channel1。最后,我们启用DMA和ADC1模块,并返回转换的值。

以上就是使用STM32的ADC模块来读取模拟信号的基本方法。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修改和扩展。希望本教程对你有所帮助!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72166538/article/details/140453034

网友A:
STM32F103C8T6,ADC引脚通常是PA0、PA1等。

网友B(2024-08-23):
ADC模块可以处理多个模拟输入通道,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供处理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