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PIO Retain是什么东东?

楼主(2024-07-19):
如题,对《GPIO Retain》概念不理解。这是什么技术?有什么具体应用场景?

网友A:
有这词?GPIO引脚保持某种状态或配置的能力?

网友B:
GPIO Retain 是指在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睡眠、待机或深度睡眠在系统复位过程中,保持 GPIO 引脚的状态高电平或低电平,不受低功耗模式或复位的影响。

楼主:
3Q,看单词是这个意思。

网友C:
楼主是在哪里看到的这种说法啊  数据手册?

楼主:
官方论坛上看到的。试了试,在睡眠状态下,IO保持睡眠前的状态电平,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D:
STM32 GPIO Retain是一种功能,它允许STM32微控制器的通用输入/输出(GPIO)引脚在系统掉电后保持其最后的状态。

网友E:
在一些应用场景中,可能需要在特定的情况下保持 GPIO 引脚的状态不变,例如在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或者某些异常情况发生时。

网友F:
在系统启动时,从Flash中读取GPIO的状态信息,并据此设置GPIO的状态,确保状态得以保留。

网友G:
当STM32进入某些低功耗模式时,所有的I/O引脚可能会进入高阻抗状态

网友H:
允许在特定的低功耗模式(如Stop模式或Standby模式)下保持GPIO引脚的状态,即使微控制器的电源被部分关闭。

网友I:
GPIO Retain 通常指的是 STM32 微控制器中 GPIO(通用输入/输出)引脚的保持功能。

楼主:
谢谢!现在多少有点懂了。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J:
STM32 GPIO Retain指的是系统掉电之后,GPIO状态被保存,下次上电还能保持上次状态的功能。具体实现方法为,用flash保存GPIO的状态,并在系统启动时根据flash中读取的数据设置GPIO的状态

网友K:
在某些应用中,通过保持GPIO状态,可以在设备断电后减少不必要的重新配置,从而节省能源。

网友L:
STM32 GPIO Retain功能在保持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网友M:
某些多任务或者中断处理的程序中,也可能需要利用 GPIO Retain 来确保 GPIO 引脚的状态在不同的任务或中断之间不会被意外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某些多任务或者中断处理的程序中,也可能需要利用 GPIO Retain 来确保 GPIO 引脚的状态在不同的任务或中断 ...

确实,实测在睡眠模式下,可以保持端口状态。

网友N:
通过将GPIO的状态信息存储在Flash中,实现状态的持久化。

网友O:
这个我感觉应该根据上下文来进行判断

网友P:
“Retain”一词在STM32 GPIO的上下文中没有直接对应的标准功能或模式。

网友Q:
STM32 GPIO Retain是指STM32微控制器的通用输入输出端口(GPIO)的保持功能。

网友I:
在STM32的某些应用中,特别是在进行引脚配置时,“Retain”可能指的是保留引脚当前的功能或状态,而不是将其更改为其他模式或功能。然而,这并不是STM32 GPIO的一个特定功能名称,而是一个可能的操作或意图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STM32的某些应用中,特别是在进行引脚配置时,“Retain”可能指的是保留引脚当前的功能或状态,而不是将 ...

学习了,谢谢您的说明。

网友R:
在 STM32 的 GPIO 中,没有直接标记为 "Retain" 的模式。

网友S:
这个概念是在哪个单片机的手册上出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概念是在哪个单片机的手册上出现的啊

STM32啊

网友T:
“retain”这个词可能是指引脚状态保持不变的行为。

网友U:
仅仅从字面理解的话 就是让io引脚保持某种状态

网友V:
GPIO Retain功能主要涉及到GPIO端口在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后的状态保持问题。

网友W:
想要保持某种状态的能力或者介绍一下前置条件?

网友X:
在应用程序中,将需要保持状态的GPIO配置为保持模式。

网友Y:
在 STM32 的 GPIO 输出模式中,有两种主要类型:

推挽输出(Output Push-Pull):在这种模式下,引脚可以被软件配置为高电平(VDD)或低电平(GND),当配置后,引脚会保持这个状态直到再次被软件改变。
开漏输出(Output Open-Drain):这种模式类似推挽输出,不同之处在于输出低电平时,内部晶体管导通到地;输出高电平时,内部晶体管关闭,此时如果需要高电平,则需要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Z:
在这种情况下,GPIO Retain功能可以确保系统唤醒时能够快速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而无需重新初始化GPIO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X:
在应用程序中,将需要保持状态的GPIO配置为保持模式。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V:
GPIO Retain功能主要涉及到GPIO端口在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后的状态保持问题。

是的

网友AA:
这个是不是引脚的一种模式的英文说法啊

网友AB:
当系统启动时,从闪存中读取gpio状态信息,并相应地设置gpio状态,以确保状态得到保存。

网友AC:
在电源管理或低功耗模式下,STM32可能具有一些机制来保持GPIO引脚的状态(高电平、低电平或某种特定的模式),以便在唤醒后能够恢复到之前的状态。然而,这种机制通常不会被称为“Retain”,而是可能涉及到电源管理寄存器或特定的低功耗模式设置。

网友AD:
我觉得应该根据上下文来判断,

网友AE:
在需要设备在断电后仍能保持上次操作状态的场景中,如远程控制设备、传感器网络等,GPIO Retain功能非常有用。

网友AF:
不是直接关联到 GPIO 的配置模式之一。

网友AG:
从字面上看,让io引脚处于特定状态,

网友AH:
gpio保留功能包括在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后保留gpio端口。

网友AI:
保持原状态睡眠吗

网友AJ(2024-08-18):
想要维持某种状态或者引入前提条件的能力?

网友AK:
这是一种大头针图案的英文单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在需要设备在断电后仍能保持上次操作状态的场景中,如远程控制设备、传感器网络等,GPIO Retain功能非常有 ...

确实是这样。涉及控制的,即使是在睡眠状态。也是需要保持的。

网友F:
当系统发生复位时,GPIO端口也会随之复位到默认状态,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希望出现的行为,例如意外的信号输出或输入丢失。

网友AL:
与gpio没有直接关联的配置模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