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速率问题

楼主(2024-07-19):
众所周知,CAN的最快速率是1M,有没有谁尝试过用2M或者更高的速率去跑?效果如何?

网友A:
canfd 是支持双速率的,仲裁阶段使用慢速,通常不超过 1Mbps,数据阶段速率可以超过 1Mbps,说是可以到 12Mbps,一般也就 5、6Mbps 最高,因为不是推挽输出,速率难以提高

而串口 RS485 也和 CANFD 一样支持双速率,仲裁字节不超过 1Mbps,数据阶段速率可以到 50Mbps,因为数据阶段 RS485 是推挽输出(仲裁阶段和 CAN 一样是非推挽)

如果想使用超过 1Mbps 的单速率,又想支持多主、对等、免冲突的实时通讯,就只有 RS485 支持了

网友B:
赛元的SC32F15系列支持CAN FD ,具有灵活数据速率的CAN,兼容CAN 2.0,最大数据长度64Bytes,最高速度8Mbps

网友C(2024-11-12):
引用 网友A:
canfd 是支持双速率的,仲裁阶段使用慢速,通常不超过 1Mbps,数据阶段速率可以超过 1Mbps,说是可以到 12M ...

目前看到一个竞品,而且国内销量非常大的那种,用的CANFD,仲裁和数据均采用的10M(单片机和CANFD芯片手册均标注为5M),感觉倍频问题不大。
这种总线设计一般都支持长线传输,有很大的冗余,我的传输距离不超过50cm。
这个帖子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人这么操作的,长期运行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目前看到一个竞品,而且国内销量非常大的那种,用的CANFD,仲裁和数据均采用的10M(单片机和CANFD芯片手册 ...

仲裁阶段超一点问题不大,我用 485 仲裁阶段试过 2M 没什么问题,但是仲裁用 5M 过于儿戏了,有测过波形确认吗?我表示怀疑

你可以看一下 can 接口芯片的手册,看一下收发器发送和接收的延时,再计算总线的长度对应的传输时间,看一下加起来的总时间占 5Mbps 的一个 bit 的百分之多少时间。

485 除了上面说的仲裁模式,还支持 BS (break sync) 单速率的高速多主对等通讯,节点数少的时候会比较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