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函数没有定义,编译却不出错

楼主(2024-07-19):
目标芯片:BAT32G139芯片;开发环境:keil5。
如图0,函数INV_Zero_Switch(),想看看它的功能,于是右键“Go to definition...”,结果如图1报错,说是没定义,那为什么编译能通过呢?
做了搜索,这个函数在整个工程中确实只在头文件里做了声明,在其他地方没有定义。

然后,我在相同位置处声明、调用了一个INV_Zero_Switch1()的函数,如图2,但是这样编译就会报错。

找了两天原因了,快崩溃了。想问问各位大神,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高级机制,可以绕开函数定义啊?

有老哥分析可能是在.lib里定义的,后分析确实是在.lib文件里,感谢论坛各位大牛。

go to 有时候不准,经常会出现无法跳转的情况

网友A:
也许定义在库里,某个lib文件里,能用但看不到代码,好像printf也是。

网友B:
调戏他啊,单步,看看跑哪去了

网友C:
就是为了对付你这号人所以人家故意搞了这一出。别想了,你看不到。

网友C:
没有完整源代码的经典案例,值得推荐,你值得拥有

网友D:
应该是宏定义,我也经常用带括号的宏定义,看着像函数,其实不是。

网友E:
有可能是lib,也有可能是其他定义;跟踪一下跳转 应该可以发现端倪

网友C:
我不能告诉楼主这样的人如何做到的,但是希望各位高手从案例中发现保护知识产权的好办法。那就是可以编译通过,没问题,哈皮。但是关键函数要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能告诉楼主这样的人如何做到的,但是希望各位高手从案例中发现保护知识产权的好办法。那就是可以编译通 ...

你如果知道问题在哪就说,我很感激感谢。不知道就闭上你的大臭嘴,一口一个“你这样人”、“你这号人”,用得着你在这叭叭地狂犬吠日?你看看楼上几个老哥的回复哪个不比你逼逼的有价值?我在这讨教问题碍着你啥事了?知道什么叫“你行你上,不行别逼逼吗”?

为构建和谐、法治、健康的网络环境,维护论坛社区秩序,保障论坛社区用户合法权益,避免引起争端和冲突讨论相关话题敬请理性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lib,也有可能是其他定义;跟踪一下跳转 应该可以发现端倪

感谢,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定义在库里,某个lib文件里,能用但看不到代码,好像printf也是。

感谢哟,但是我整个工程的各个文件夹里就没有.lib文件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如果知道问题在哪就说,我很感激感谢。不知道就闭上你的大臭嘴,一口一个“你这样人”、“你这号人”, ...

哈哈哈哈,果然没看错你。我回复是发现这样的搞法值得学习呀,就得这么着!

为构建和谐、法治、健康的网络环境,维护论坛社区秩序,保障论坛社区用户合法权益,避免引起争端和冲突讨论相关话题敬请理性发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哟,但是我整个工程的各个文件夹里就没有.lib文件诶

麻烦楼主把工程发上来,大家一起研究学习一下呗?

网友F:
把项目分享一下,我也想学习一下怎么做到的,这感觉是对付黑心老板的

网友G(2025-08-07):
应该是核心算法代码中微原厂封装成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