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620-ST7735R-GLCD

楼主(2024-07-19):
用于使用PIC18F4620控制ST7735R GLCD 的库

图形 LCD(或 GLCD)能够通过对具有特定像素的像素进行寻址来显示任意图像 颜色值。此文件夹包含一个示例程序,该程序初始化基于 ST7735R 的 GLCD,并演示 基本图形“功能”,绘制矩形。绘图像素也演示为 绘制矩形的特殊情况。

该ST7735R可以在各种显示器中实现。

网友A:
是用MCC配置的吗?

网友A:
下载看了一下,是寄存器操作的,不知道支持其他型号不。

网友B:
要是寄存器操作的话,说实话没啥太大意义,不好开发和移植的

网友C:
其实用一些现在开源的图形库都行的,比较简单

网友D:
一般我会选择u8g2这种图形库,还支持8位的单片机进行驱动

网友E:
你这PIC18是不是需要用mplab进行开发啊?

网友F:
GLCD库,还没听说过啊,下载下来玩玩

网友G:
你这个是例程是用的那款开发环境啊?没打开啊我

网友H:
这种ST7735只要是这种驱动器的都可以用呗

网友I:
挺好的,感觉这种驱动就很常见,其实不用GLCD也是可以吧

网友J:
我觉得PIC18做屏幕驱动好像意义不大呢

网友K:
这种库占用的内存大小一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