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CAN信号传输中的反码位

楼主:
在CAN协议中,‌采用的是带位填充的NRZ(‌不归零编码)‌信号编码方式,‌这种编码方式保证了具有足够同步能力的最高传输性能。
不同于曼彻斯特编码和脉宽编码,非归零编码的信号电平在整个位时间段里保持不变,只需要
一个时隙表示一个位。

由于NRZ编码的信号电平可因所传输的数据影响而长时间保持不变,为防止连续相同的电平信
号导致接收端无法正确同步,因此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确保当发送器检测到5个连续相同
值的序列时,能够正确同步,这种方法就是在这一定数量的恒定位电平之后将一个反码插入到
位流中。

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保持良好通讯,还能使数据传输更具准确和可靠性。

网友A(2024-07-25):
糊涂了,不过实际应用都是用芯片实现的,不用关心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糊涂了,不过实际应用都是用芯片实现的,不用关心这个吧。

确实如此,为了学习一下原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