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常见的指纹识别方式

楼主(2024-07-20):
1.    电容式指纹识别
刮擦式:手指在传感器表面滑动,传感器对指纹进行“拍照”从而采集信息进行识别。但由于对手指滑动的速度和方向要求高,导致识别速度和精度较低,逐渐被按压式取代。在以前的一些笔记本电脑上可以看到。

按压式:手指只需按压在传感器上即可快速识别指纹,更易于操作,可以集成在按键上,例如iPhone 5s将正面按压式电容指纹识别与Touch ID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该技术的普及。现在一些手机用的侧边指纹识别也是这种的,缺点就是易受干扰,手指上有水或污渍的话就不能解锁。穿透率低,不是透明的,无法放置在屏下。

2.    光学式指纹识别
主要利用光反射原理,采集指纹图像进行识别,早期在一些指纹打卡机上很常见

后来随着OLED的出现,可以将指纹传感器嵌入屏幕下方,手指按住对应屏幕识别区域即可解锁。不过要让光透过屏幕就要保证屏幕下方无遮挡,仔细看的话指纹识别区域会与其他部分有些差异,并且使用的是二维指纹图像,安全性不高

3.    超声波式指纹识别
当手指按压屏幕,屏幕下的传感器发射超声波,接触到指纹凹凸不平的沟壑时产生不同能量的回波,从而构建出3D指纹图像。具有更强的穿透性,抗水渍、污渍干扰能力强,支持**检测,安全性较高。缺点是成本高,一些保护膜会降低指纹识别率。

网友A:
貌似这几种都接触过。

网友A:
考勤打卡一般用的光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