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S201-灯带电源方案】支持恒流恒压极低的启动工作电流...

楼主(2024-07-20):
产品背景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LED灯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灯带电源的作用显得尤为关键,它为灯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稳定电力,确保了灯光的持久璀璨。然而,市面上众多电源产品中,不少却存在着以下问题:
1、灯带闪烁:
不良问题:市面上很多电源当连接的LED灯带功率过大时,灯带会出现闪烁,一般情况下会认为是驱动电源有问题,而实际是驱动电源功率不足或OCP保护点误差问题,从而导致电源进入OCP保护状态。
解决方案:FS201很完美解决了因负载功率过大而出现灯闪的现象。正常功率的LED灯带时,驱动电源为恒定电压输出;当LED灯带功率过大时,驱动电源会进入恒流状态,随着LED灯带电流增大,LED灯电压会逐渐下降,避免因功率过大造成电源温度过高损坏情况。
2、输出二极管短路造成电源炸机:
不良问题:生产工艺连锡,测试时操作不当,输出二极管质量问题等情况造成输出二极管短路出现的电源炸机。
解决方案:芯片FS201集成输出二极管短路保护功能,当芯片检测到触发保护并关断GATE,系统处于锁定状态,直到VDD降到UVLOON以下系统才能重新启动。
FS201芯片介绍
1、FS201芯片特点
FS201是一款高集成度、低待机功耗CCM+PFM混合电流模式 PWM 控制器。芯片内集成恒流控制技术,可支持断续模式和连续模式工作,适用于恒压恒流输出隔离型电源应用中。FS201中,PWM开关频率固定为65KHz。在轻载和空载条件下,该IC启动间歇模式从而降低开关频率,实现低于75mW的待机功率。
l 恒流恒压:±3%恒流CC精度调节,±1%恒压CV精度调节
l 输出二极管短路保护
l 待机功耗小于75mW
l CCM+PFM控制模式
l 极低的启动电流(大约3μA)
l 内建同步斜坡补偿,消除次谐波震荡
l 内建频率抖动功能,降低EMI
l SOT23-6L封装
2、PIN脚描述
管脚排列
管脚描述

3、产品应用
LED电源适配器充电器、电动工具电源、打印机电源、仪器仪表、医疗设备、液晶显示器、安防监控LED灯带、电脑机箱、数码产品
LED灯带电源方案介绍
一、DEMO实图和PCB板图
二、应用原理
1、恒流恒压控制技术
FS201通过识别启动之初 CC/CV引脚的阻抗来决定系统工作模式。
CC/CV引脚连接电容时(10nF-100nF),FS201工作在恒流恒压输出模式下;当CC/CV管脚悬空时,芯片工作在恒压输出模式下。其恒流输出公式如下:
其中N为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的匝数比,RCS为峰值限流电阻,VCC_REF为恒流输出基准电压。

2、输出二级管短路保护
当发生输出二级管短路时,在初级MOS导通时,由于输出二级管短路,此时对于整个系统而言,相当于正激工作,次级能量无法通过输出二级管放掉,整个能量全部在变压器中,所以在前端开启时,CS电压很高,系统通过在LEB时间结束后采样CS电压进行比较。如果CS电压高于触发电压(1.8V)并且持续8个周期,就会触发输出二级管短路保护。
三、实测数据
1、恒压输出负载调整率、线性调整率
2、恒流输出时负载调整率、线性调整率

3、效率测试
4、电压纹波

5、保护功能:输出二极管短路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l输出二极管短路保护
通电过程中短路输出二极管,会进入保护状态;当我们还原回去,输出会恢复并可带载
l过流保护:
l短路保护:
6、关键器件温度测试

久宇盛电子成立于2015年,一直专注于电子元器件行业,是欧创芯和启臣微的一级代理商,涵盖了AC-DC电源芯片、SR同步整流、DC-DC、MOS等产品。同时还提供高效率、高密度电源管理芯片方案。

LED灯带电源方案 ,输入176-264V , 输出高达150W , 24V6.25A . 效率高达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