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31RCT6 定时器2中断发起ADC 采样问题

楼主:
STM32L431RCT6  定时器2中断发起ADC 采样, 发现HAL_ADC_STATE_REG_EOC自己固定频率置位,和我定时器2设置的频率无关,注意到ADC自己有自己的时钟,我再stm32cubeMX里想设置成定时器2控制采样频率,结果系统不工作了。软件里怎么处理实现定时器2控制采样频率?谁做过STM32L431RCT6  定时器中断发起ADC 采样?请大佬帮帮忙啊?

楼主(2024-07-20):
现在问题是看我发的CUBEMX时钟配置图,ADC有自己时钟,我在CUBEMX里找不到TIME2的总线APB2时钟,只有一个异步时钟和同步时钟两个选项。我无法关联TIME2和ADC时钟。你看我发的CUBEMX配置图里哪有PLCCLK时钟2选项,只有异步或者同步时钟选项,怎么关联ADC和时钟2啊?

网友A:
在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边配置了ad采样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边配置了ad采样的参数吗

你看我的时钟配置,ADC有自己的时钟,怎么配置和TIM2关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边配置了ad采样的参数吗
没有在中断里配置ad采样参数啊?TIM2中断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