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死机”问题

楼主(2024-07-20):
一个定位器项目,有蓝牙和NB-IOT功能,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NB在联网或者发送数据的的时候概率导致031“死机”,表现为软件定时器失效、无法休眠等现象,目前有以下几点总结和现象:
1、程序上NB工作的时候是关闭了蓝牙广播和禁止休眠的;
2、采用滴答定时器和系统带的软件定时器实现状态机操作NB;
3、将NB天线远离蓝牙芯片后故障消失;
4、如果不带蓝牙协议栈采用裸机代码则没有这个现象;
问题:
1、除了改进硬件外在程序上是否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目前是改的第二版硬件问题比第一版更严了。。
2、由于上述第4点现象我怀疑是蓝牙协议栈采用的定时器被NB信号干扰导致的异常,但无法确认和解决;
3、我看芯片手册031除了RTC外没有低功耗定时器了,或者说是蓝牙协议栈专用的低功耗定时器没有开放,是否有可能是这个定时器被干扰了导致的一系列异常?

网友A(2024-10-19):
同样遇到 N32WB031死机问题,打开蓝牙广播,脉冲中断,脉冲频率10次每秒,同样概率性死机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正品片子吗

网友D:
很多事因为软件问题

网友E(2025-01-07):
调整蓝牙和NB-IOT模块的工作频率,在硬件设计中增加屏蔽措施,减少外部信号对蓝牙芯片和NB-IOT模块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