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 Nucleo-64测评】2、standby模式及外部中断恢复

楼主(2024-07-20):
一、Low-power modesSTM32H533RETx Low-power modes主要包括:
1、Sleep mode
2、Stop modes
3、Standby mode

1、本文主要关注如何进入Standby mode及退出。
2、进入Standby mode后,可以通过reset (NRST pin), an IWDG reset,
WKUP pin event (configurable rising or falling edge), an RTC event occurs (alarm,
periodic wake-up, timestamp), or a tamper detection.退出Standby mode。
下文将描述通过RESET和WKUP pin退出Standby模式。

二、WKUP pin的确定
从框图上看,MCU最多可以支持8个WKUPx pin。
不过对于STM32H533RETx最多支持6个WKUPx pin。
Nucleo-64 USER key 是PC13,对应:WKUP 4

三、实现进入standy mode及PC13中断退出
1、STM32CubeMX配置
配置PC13为WKUP 4
2、main()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itialize leds */
  BSP_LED_Init(LED_GREEN);

  /* Initialize USER push-button, will be used to trigger an interrupt each time it's pressed.*/
  BSP_PB_Init(BUTTON_USER, BUTTON_MODE_EXTI);

  /* Initialize COM1 port (115200, 8 bits (7-bit data + 1 stop bit), no parity */
  BspCOMInit.BaudRate   = 115200;
  BspCOMInit.WordLength = COM_WORDLENGTH_8B;
  BspCOMInit.StopBits   = COM_STOPBITS_1;
  BspCOMInit.Parity     = COM_PARITY_NONE;
  BspCOMInit.HwFlowCtl  = COM_HWCONTROL_NONE;
  if (BSP_COM_Init(COM1, &BspCOMInit) != BSP_ERROR_NONE)
  {
    Error_Handler();
  }

        Show_Message();

  /* Check if the system was resumed from Standby mode */
  if (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SBF) != RESET)
  {
    /* Clear Standby flag */
                printf("【从standby模式恢复】\r\n");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SBF);
    /* Check and Clear the Wakeup flag */
    if (__HAL_PWR_GET_FLAG(PWR_WAKEUP_FLAG4) != RESET)
    {
                        printf("【清空P13 WAKEUP标识】\r\n");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WAKEUP_FLAG4);
    }
  }

        /* Insert 5 seconds delay */
  HAL_Delay(5000);

        /* Enable WakeUp Pin PWR_WAKEUP_PIN4 connected to PC.13 */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4_HIGH);

        /* Clear all related wakeup flags*/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WAKEUP_FLAG4);

        /* Enter the Standby mode */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 Turn LED_GREEN on */
  BSP_LED_On(LED_GREEN);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1)设置PC13为WakeUpPin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4_HIGH);
2)进入standby 模式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3)BSP_LED_On(LED_GREEN);//这一行不会被执行

3、Show_Message();
用于显示信息
  1. static void Show_Message(void)
  2. {
  3.         printf("板子名称:%s\r\n",BSP_GetBoardName());
  4.         printf("版本:%d\r\n",BSP_GetVersion());
  5.         printf("板子ID:%s\r\n",BSP_GetBoardID());
  6.         printf("【STM32 Nucleo-64测评】2、PWR WAKEUP(PC14)\r\n");
  7.         printf("开始......\r\n");
  8. }
4、SYSTICK的回调函数
正常情况下,TimingDelay为0时,会打印输出信息。
进入standby模式后,无输出。
void HAL_SYSTICK_Callback(void)
{
  if (TimingDelay != 0)
  {
    TimingDelay--;
  }
  else
  {
                printf("HAL_SYSTICK_Callback......\r\n");
    TimingDelay = LED_TOGGLE_DELAY;
  }
}
5、PC13中断回调
正常状态下按下PC13,LED翻转;进入standby后,无效
  1. void BSP_PB_Callback(Button_TypeDef Button)
  2. {
  3.         BSP_LED_Toggle(LED_GREEN);
  4. }

四、运行展示
1、正常上电后显示如下
5秒钟后进入standby mode,将不再打印HAL_SYSTICK_Callback......
(上面笔误,不是PC14,应该是PC13)

2、standby mode下按RESET键
可以从standby模式恢复
(上面笔误,不是PC14,应该是PC13)

3、standby mode下按PC13键
可以看到需要清P13 wakeup标识,说明是通过PC13恢复。
(上面笔误,不是PC14,应该是PC13)

五、总结
1、MCU进入standby mode后,无法用板载ST-LINK下载程序,可以按下reset或PC13 key,进入正常运行模式,有5秒钟时间下载程序。
  1. /* Insert 5 seconds delay */
  2.   HAL_Delay(5000);

源码:

网友A:
在STM32H533RETx中,支持最多6个WKUP引脚。对于Nucleo-64开发板,PC13对应WKU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