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创建工程的正确选择,编码格式

楼主(2024-07-20):
很多人说注释中文乱码,其实是编码格式不对,像我这么选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另外就是在工具里设置离线模式运行MCC,不然容易卡死。

楼主: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着急,等个几分钟看看。

楼主:
大概两分钟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MCC Melody这个库已经是主流了,建议优先用这个,新版本通常也只有这个了。

楼主:
单击下一步就是这样了。

大约一分钟,即可完成工具的配置和启动。

楼主:
例如使用RC1进行点亮LED。

楼主:
给IO起个名字,比如LED,就可以使用它进行操作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