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kit 4的设置

楼主(2024-07-20):
有时候这里设置不正确,是没法正常烧录程序的。

网友A:
这里设置不对,烧录会失败。

网友B:
设置不对,电压不对。

网友C:
那肯定啊,设置错误怎么能烧录成功呢

网友D:
这种配置,是不是可以用官方配置好的脚本直接使用啊?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配置错,会烧录不进去的

网友F:
可以看看,只要是内核接口都配置正确,存储都OK的话应该能烧录正确吧

网友G:
不如jlink的界面了,配置能方便点

网友H:
这种pickit4是不是很贵啊?只能支持PIC是吧

又贵又难用

网友I:
你说的这里配置,这是什么配置?

网友J:
话说这pickit4的接口是使用的什么?是jtag么?

网友K:
挺好,这也算是知道配置意见了

网友L:
其实如果有一键导入配置就更好了,哈哈

网友M(2024-08-27):
这些主要是设置哪些东西的

网友N(2025-05-12):
看起来你遇到了一些设置问题。能详细描述一下你遇到的具体问题吗?比如是哪一步设置不正确,或者程序烧录时出现了什么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