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有刷电机MOS关断时漏极波形和想的不一样

楼主(2024-07-20):
说明:
1:黄色波形为MOS管的栅极(G极)波形,PWM高电平时MOS管关断/反之为导通;
2:红色波形为电机端P4波形(看原理图中的标号);
3:输入电压为55V,电机为空载,空载电流在0.5A左右;
4:PWM频率为1Khz(也尝试过增加频率解决下述问题,确实有改善,但是频率增加后C1电容的温度会非常高超过100度,增加R1电阻改善不大)

问题:MOS管关断时的波形还算正常,维持不了多久在后面的阶段会突然拉低,这个突然拉低是什么原因?有解决方法吗?谢谢大伙了!

xch
taiyo 的瓷介电容,4.7uF/100V ,5毛一只,并联两只, C1应该就不热了。
xch
给C1 并联几个高频特性好点的电容。

网友A:
MOS管关断时的波形还算正常,维持不了多久在后面的阶段会突然拉低,这个突然拉低是什么原因?

——MOS关断后,电机还有电流,流经续流二极管D3,你观察到的高台阶电压就是电源电压55V叠加了D3压降。等电机电流降低下来,D3压降自然也同步下降直至为0,最终电压定格为电源电压55V。
这个是无解的,也不需要解。实在需要波形好看,可以把续流二极管D3改为MOS同步控制,降低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关断后,电机还有电流,流经续流二极管D3,你观察到的高台阶电压就是电源电压55V叠加了D3压降。等 ...

这里降到了38V也正常吗?

网友B:
楼主你MOS管的驱动电路不太合理,建议用图腾柱或者集成的MOS驱动芯片。
你那波形后段的38V,看起来像是电机在发电。难道电机惯性运动产生的?

有道理

网友C:
波形正常。
栅极加压,MOSFET导通,P4位低电平。
栅压为0,MOSFET截止,电机由于是感性负载,所以有反向电动势,之后是电机转动的反电动势(即发电机)。
直流电机旋转时也是发电机,其反电动势与转速成正比,测量反电动势也能知道其转速。
三相无刷电机驱动的反电动势过零检测也一个道理。

网友D:
C1要用高频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