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下载校验出错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40000H (Flash=69H Required=6DH)

楼主(2024-07-20):
如题,STM32F407VE 在使用MDK下载调试时,提示 0x08040000地址开始后面的数据校验不过。 提示如下: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40000H  (Flash=69H  Required=6DH) !

从提示看,应该是Section 6  0x08040000后面的数据没有成功擦除掉。但如果使用Chip擦之后再下载(IAP+APP)是可以的。 如果程序没改动单独下APP也是可以的。

因为有Bootload程序,烧录算法中设置启始地址为 0x08008000 开始,x0807ffff结速。 不知为何,后面的这两个Section在下载时,没有成功擦除?

网友A:
在使用下载工具(如MDK)时,擦除Flash的操作可能未完全执行,尤其是在你提到的Bootloader存在的情况下。为了确保Flash被完全擦除,可以尝试以下操作:

手动擦除Flash区域:
在MDK中,尝试手动擦除特定的Flash区域,包括0x08040000及其后的区域。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等工具可能会更有效。

在STM32CubeProgrammer中,选择“Erasing & Programming”选项,确保你选择了整个Flash区域进行擦除,包括0x08040000地址以后的部分。

使用完整的Flash擦除:
确保在使用Bootloader时,你执行了完整的Flash擦除,而不仅仅是部分区域。

网友B:
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的地址配置冲突
确保你的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的地址配置是正确的:

Bootloader:确保Bootloader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配置正确,且不会覆盖应用程序区域。一般来说,Bootloader的起始地址是0x08000000或0x08008000,结束地址应在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之前。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应从Bootloader结束的位置开始。确认你配置的Flash起始地址和应用程序的位置不重叠,且应用程序的编译地址与下载地址一致。

网友C:
检查MDK或其他工具中的下载算法设置。确保你的下载算法正确配置为从0x08008000开始,并且没有与Bootloader或其他区域重叠。

网友C:
确保你使用的是工具的最新版本。旧版本的工具可能有bug或不完全支持特定的MCU型号。

网友D:
文件损坏,重新下载固件文件

网友E:
是不是固件版本不匹配

网友F:
Flash写入错误

网友G:
校验和或签名不匹配

网友H:
重新下载固件试试

网友I:
检查固件版本和设备兼容性

网友J: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K:
可能需要先清除或擦除设备中的旧固件,然后再尝试写入新固件。

网友L:
查看错误日志

网友M: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N(2024-08-31):
如果你使用了Bootloader程序,并且启动地址为0x08008000,这意味着0x08000000到0x08007FFF的区域可能是Bootloader区域,而应用程序从0x08008000开始。

网友N:
检查Flash是否有任何保护设置,例如读写保护或写保护,这可能会影响擦除和写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