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 呼吸灯

楼主(2024-07-21):
一、什么是呼吸灯?
呼吸灯,就是指灯光设备的亮度随着时间由暗到亮逐渐增强,再由亮到暗逐渐衰减,很有节奏感地一起一伏,就像是在呼吸一样,因而被广泛应用于手机、 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指示灯中,冰冷的电子设备应用呼吸灯后,顿时增添了几分温暖。

二、呼吸灯与PWM控制原理
呼吸的特性是一种类似图 指数曲线 中的指数曲线过程,吸气是指数上升过程,呼气是指数下降过程,成年人吸气呼气整个过程持续约3秒。

要控制LED灯达到呼吸灯的效果,实际上就是要控制LED灯的亮度拟合呼吸特性曲线。前面控制全彩LED灯时,通过控制脉冲的占空比来调整各个通道LED灯的亮度,从而达到混色的效果。若控制脉冲的占空比在3秒的时间周期内按呼吸特性曲线变化,那么就可以实现呼吸灯的效果了。
这种使用脉冲占空比拟合不同波形的方式称为PWM(脉冲宽度调制)控制技术——通过对一系列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来等效地获得所需要波形(含形状和幅值)。PWM控制的基本原理为:冲量相等而开头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其中冲量指窄脉冲的面积;效果相同指环节输出响应波形基本相同。

三、基于CYW20829硬件PWM的呼吸灯控制

PWM外设配置
/*******************************************************************************
* File Name: cycfg_peripherals.c
*
* Description:
* Peripheral Hardware Block configuration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and should not be modified.
* Configurator Backend 3.20.0
* device-db 4.16.0.6098
* mtb-pdl-cat1 3.11.0.34443
*
*******************************************************************************
* Copyright 2024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an Infineon company) or
* an affiliate of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include "cycfg_peripherals.h"

#define tcpwm_0_group_1_cnt_5_INPUT_DISABLED 0x7U

const cy_stc_tcpwm_pwm_config_t tcpwm_0_group_1_cnt_5_config =
{
    .pwmMode = CY_TCPWM_PWM_MODE_PWM,
    .clockPrescaler = CY_TCPWM_PWM_PRESCALER_DIVBY_1,
    .pwmAlignment = CY_TCPWM_PWM_LEFT_ALIGN,
    .deadTimeClocks = 0,
    .runMode = CY_TCPWM_PWM_CONTINUOUS,
    .period0 = 32768,
    .period1 = 32768,
    .enablePeriodSwap = false,
    .compare0 = 16384,
    .compare1 = 16384,
    .enableCompareSwap = false,
    .interruptSources = (CY_TCPWM_INT_ON_TC & 0U) | (CY_TCPWM_INT_ON_CC0 & 0U) | (CY_TCPWM_INT_ON_CC1 & 0U),
    .invertPWMOut = CY_TCPWM_PWM_INVERT_DISABLE,
    .invertPWMOutN = CY_TCPWM_PWM_INVERT_DISABLE,
    .killMode = CY_TCPWM_PWM_STOP_ON_KILL,
    .swapInputMode = tcpwm_0_group_1_cnt_5_INPUT_DISABLED & 0x3U,
    .swapInput = CY_TCPWM_INPUT_0,
    .reloadInputMode = tcpwm_0_group_1_cnt_5_INPUT_DISABLED & 0x3U,
    .reloadInput = CY_TCPWM_INPUT_0,
    .startInputMode = tcpwm_0_group_1_cnt_5_INPUT_DISABLED & 0x3U,
    .startInput = CY_TCPWM_INPUT_0,
    .killInputMode = tcpwm_0_group_1_cnt_5_INPUT_DISABLED & 0x3U,
    .killInput = CY_TCPWM_INPUT_0,
    .countInputMode = tcpwm_0_group_1_cnt_5_INPUT_DISABLED & 0x3U,
    .countInput = CY_TCPWM_INPUT_1,
    .swapOverflowUnderflow = false,
    .immediateKill = false,
    .tapsEnabled = 45,
    .compare2 = 16384,
    .compare3 = 16384,
    .enableCompare1Swap = false,
    .compare0MatchUp = true,
    .compare0MatchDown = false,
    .compare1MatchUp = true,
    .compare1MatchDown = false,
    .kill1InputMode = tcpwm_0_group_1_cnt_5_INPUT_DISABLED & 0x3U,
    .kill1Input = CY_TCPWM_INPUT_0,
    .pwmOnDisable = CY_TCPWM_PWM_OUTPUT_HIGHZ,
    .trigger0Event = CY_TCPWM_CNT_TRIGGER_ON_DISABLED,
    .trigger1Event = CY_TCPWM_CNT_TRIGGER_ON_DISABLED,
    .reloadLineSelect = false,
    .line_out_sel = CY_TCPWM_OUTPUT_PWM_SIGNAL,
    .linecompl_out_sel = CY_TCPWM_OUTPUT_INVERTED_PWM_SIGNAL,
    .line_out_sel_buff = CY_TCPWM_OUTPUT_PWM_SIGNAL,
    .linecompl_out_sel_buff = CY_TCPWM_OUTPUT_INVERTED_PWM_SIGNAL,
    .deadTimeClocks_linecompl_out = 0,
#if defined (CY_IP_MXS40TCPWM)
    .hrpwm_enable = false,
    .hrpwm_input_freq = CY_TCPWM_HRPWM_FREQ_80MHZ_OR_100MHZ,
    .kill_line_polarity = CY_TCPWM_LINEOUT_AND_LINECMPOUT_IS_LOW,
    .deadTimeClocksBuff = 0,
    .deadTimeClocksBuff_linecompl_out = 0,
    .buffer_swap_enable = false,
    .glitch_filter_enable = false,
    .gf_depth = CY_GLITCH_FILTER_DEPTH_SUPPORT_VALUE_0,
    .dithering_mode = CY_TCPWM_DITHERING_DISABLE,
    .period_dithering_value = 128,
    .duty_dithering_value = 128,
    .limiter = CY_TCPWM_DITHERING_LIMITER_7,
#endif /* defined (CY_IP_MXS40TCPWM) */
};

#if defined (CY_USING_HAL) || defined(CY_USING_HAL_LITE)
const cyhal_resource_inst_t tcpwm_0_group_1_cnt_5_obj =
{
    .type = CYHAL_RSC_TCPWM,
    .block_num = 1U,
    .channel_num = 5U,
};
#endif /* defined (CY_USING_HAL) || defined(CY_USING_HAL_LITE) */

#if defined(CY_USING_HAL_LITE) || defined (CY_USING_HAL)
const cyhal_clock_t tcpwm_0_group_1_cnt_5_clock =
{
    .block = CYHAL_CLOCK_BLOCK_PERIPHERAL1_16BIT,
    .channel = 0,
#if defined (CY_USING_HAL)
    .reserved = false,
    .funcs = NULL,
#endif /* defined (CY_USING_HAL) */
};
#endif /* defined(CY_USING_HAL_LITE) || defined (CY_USING_HAL) */

#if defined (CY_USING_HAL) || defined(CY_USING_HAL_LITE)
const cyhal_pwm_configurator_t tcpwm_0_group_1_cnt_5_hal_config =
{
    .resource = &tcpwm_0_group_1_cnt_5_obj,
    .config = &tcpwm_0_group_1_cnt_5_config,
    .clock = &tcpwm_0_group_1_cnt_5_clock,
};
#endif /* defined (CY_USING_HAL) || defined(CY_USING_HAL_LITE) */

void init_cycfg_peripherals(void)
{
#if defined (CY_DEVICE_CONFIGURATOR_IP_ENABLE_FEATURE)
    Cy_SysClk_PeriGroupSlaveInit(CY_MMIO_TCPWM0_PERI_NR, CY_MMIO_TCPWM0_GROUP_NR, CY_MMIO_TCPWM0_SLAVE_NR, CY_MMIO_TCPWM0_CLK_HF_NR);
#endif /* defined (CY_DEVICE_CONFIGURATOR_IP_ENABLE_FEATURE) */
    Cy_SysClk_PeriphAssignDivider(PCLK_TCPWM0_CLOCK_COUNTER_EN261, CY_SYSCLK_DIV_16_BIT, 0U);
}
void reserve_cycfg_peripherals(void)
{
#if defined (CY_USING_HAL)
    cyhal_hwmgr_reserve(&tcpwm_0_group_1_cnt_5_obj);
#endif /* defined (CY_USING_HAL) */
}

四、实物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