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X16编译器预留部分Flash空间

楼主(2024-07-21):
用的是DSPIC33EP系列芯片,X16编译器,预留部分Flash空间,可以指定Flash的开始地址,后续用于存储不需频繁更新的数据。请问该用什么指令?

网友A:
看看手册啊,怎么实现Flash的擦写。

网友B:
可以作为片内的EEPROM使用吧

网友C:
在使用dsPIC33EP系列芯片时,如果你希望预留部分Flash空间用于存储不需频繁更新的数据,你可以通过配置链接器脚本来指定Flash的开始地址

网友D:
修改链接器脚本,链接器脚本(通常是.gld文件)定义了程序的内存布局。你需要在链接器脚本中指定一个特定的Flash区域用于存储数据

网友E:
在链接器脚本中,你可以定义一个段(section),并指定它的起始地址和大小

网友F:
在你的C代码中,你可以使用__attribute__((section(".reserved_flash")))来指定变量存储在预留的Flash区域中

网友G:
确保你的编译器和链接器配置正确,使用自定义的链接器脚本。在MPLAB X IDE中,你可以在项目属性中指定链接器脚本文件

网友H:
一般使用脚本可以实现你说的这种功能,能实现预留空间

网友I:
话说你这预留Flash的操作是为了什么?

网友J:
你试试这行代码:const uint16_t reserved_data[] __attribute__((section(".reserved_flash"))) = {    0x1234, 0x5678, 0x9ABC, 0xDEF0};

网友K:
我感觉正常编译器想要局部擦写的话,可以用编译器自带的局部清除功能吧

网友L:
这种flash操作是为了OTA升级吗,还是想用多余的flash当个存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flash操作是为了OTA升级吗,还是想用多余的flash当个存储呢?

想用多余的flash当个存储

楼主:
__psv__ const unsigned __attribute__ ((space(psv),address (0x2000))) table[256];

楼主:
在手册上找到了这个,
__psv__ const unsigned __attribute__ ((space(psv),address (0x2000))) table[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