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吸尘器一般用VF启动还是IF启动

楼主(2024-07-21):
吸尘器一般用VF启动还是IF启动
两者启动有啥区别

网友A:
你这里的VF是电压,IF是电流启动的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VF是电压,IF是电流启动的意思么?

是的

网友B:
VF和IF启动都可以,只是VF能够做得比IF启动时噪声小
我司母线使用零速闭环启动,方波启动转弦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F和IF启动都可以,只是VF能够做得比IF启动时噪声小
我司母线使用零速闭环启动,方波启动转弦波 ...

我看08和03的都是开环强拖吧,零速闭环启动怎么做的

网友B:
你看到的应该不是吸尘器专用程序,使用低速观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