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直流反相器

楼主(2024-07-21):
供电12V,要求对2~12V输入倒向,输入2V时输出10V,输入12V时输出0V,要求有一定线度,用三极管做,放大倍数不稳定造成输入输出不等比例。

                tyw  注

tyw
CD40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目给刚毕业的小朋友出挺好,他们基本都能做对。上次我去被一小朋友面试!拿住一个mosfet二极管的问题 ...

对!不熟悉运放应用,大佬也会被低级的问题难住,刚想到运放+三极管也许可以搭成,马上试试。

测试结果完美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不熟悉运放应用,大佬也会被低级的问题难住,刚想到运放+三极管也许可以搭成,马上试试。 ...

测试结果完美

网友B:
不就是一个反向加法器吗,三极管也要组成运放呀,直流只有差分漂的少,建议用运放

没有负电压,对线度要求只有一定线度即可,20%误差都可以接受,现在的运放+三极管完全满足要求。